为毛5号充电电池的电压是1.2v那么低,求科普

楼主(2014-09-11):
为毛5号充电电池的电压是1.2v那么低,给小朋友的一些需要2个5号电池的小玩具用1.2v充电电池一下就跑不起来了,1.2v是材料技术限制?

网友:
应该是镍氢电池吧!

网友:
镍镉、镍氢电池的电压,1.2V。 材料的特性决定了的

楼主:
一些耗电的电动玩具用一次性电池真心伤不起呀,所谓的科学界专家们就没人研究1.5v的材料么

网友:
有种好像叫镍锌充电电池的是105V,不过还在实验阶段。电压由材料特性决定的,这个没法提高的。

网友:
单节的电压由材料决定的,就像锂电池单体就3.7。1.2v的是镍氢的吧,1.5v是碳性的

网友A:
干电池的电压是由正负极材料的电势差决定的。
比如1.5V碳芯或碱性干电池电池使用的都是锌和二氧化锰电极,Zn的0价变为+2价标准电势-0.76V,MnO2的+4价变为+3价为+0.95V。电势差1.7V。
受到化学反应可逆平衡影响,实际满电电压1.6V左右。

随着使用,内阻增加,电压也就降低了

网友B:
可以用磷酸铁锂电池,一节代替2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干电池的电压是由正负极材料的电势差决定的。
比如1.5V碳芯或碱性干电池电池使用的都是锌和二氧化锰电极,Z ...

知道是材料决定的,但是不知道材料是这样决定的,给力

网友:
除了有的相机会出现低电压指示,其他用充电电池还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

网友:
镍锌电池1.6v,我的相机都用镍锌电池代替镍氢电池,目前一切正常

网友:
只要电池的电极材料定了电池的电压也就基本定了,因为电池电压取决于正负极材料的电化学反应电位差,而电池的大小决定电池容量。所以电池的能量密度是有化学极限的,这个极限是技术无法突破的。五楼说镍锌电池单体电压105伏,那是不可能的。理论上单个电压最高的电池正极氟负极是铯,其电压也不过7伏左右。那么理论能量最高的电池是什么?应该正极是空气,负极是锂。为毛?因为锂空气电池正极是氧气不需携带,负极锂的电极电位低而且原子量小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用磷酸铁锂电池,一节代替2节

市面上好少见到磷酸铁锂电池

网友:
现在锂空气电池吸引了很多大牛去研究,不过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,一旦获得突破,其容量可达同重量锂离子电池的几十倍,或者铅蓄电池的上百倍。可以畅想一下,那将会引起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干电池的电压是由正负极材料的电势差决定的。
比如1.5V碳芯或碱性干电池电池使用的都是锌和二氧化锰电极,Z ...

还是这个专业~膜拜!!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市面上好少见到磷酸铁锂电池

铁锂电池用来取代两节AA电池已经是普遍的了,淘宝试试

网友:
镍氢电池标准电压1.2V,充满也有部分在1.5V,每节的电池特性不同,充满电电池在1.3到1.5V之间,应该够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铁锂电池用来取代两节AA电池已经是普遍的了,淘宝试试

铁锂电池发展这么快,这是实用。不知道AA封装的铁锂电池中包含保护电路吗?没有的话不是太危险了?

网友:
建议用镍锌电池

网友E:
不是专家不行,是楼主不明白普通5号电池的特性,充电的5号电池标称是1.2V,实际充满在1.35V左右,一次性5号电池标称1.5V,实际新电池1.6V的开路电压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但是这些电池的共性是放电容量大部分在1.2V左右的区间,所以真用起来,绝大部分的场合是一样的效果,甚至电压低的1.2V充电电池更好,因为内阻低,特别是比普通碳性电池低得多。

直接用1.2V充电电池替代普通5号电池吧,没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不是专家不行,是楼主不明白普通5号电池的特性,充电的5号电池标称是1.2V,实际充满在1.35V左右,一次性5号 ...

讲的真详细,学习了,可以自己做个升压模块电路接上用

网友:
镍锌出来了一阵,就没什么消息了,感觉没什么人用,磷酸铁锂电池估计还是首选,重量还轻不少

网友:
你买的垃圾电池吧。换品牌的。小心山寨货。

网友F:
非要1.5V的5号充电电池的话可以上淘宝找找,见过封装是5号电池但是里面是锂电池的。当然充电器也的买他配套的。

这个原理上很简单,就是5号电池的外壳里面封装3.7V的锂电池,DCDC变换为1.5V,这个创意真的很棒!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非要1.5V的5号充电电池的话可以上淘宝找找,见过封装是5号电池但是里面是锂电池的。当然充电器也的买他配套 ...

充电时电路切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非要1.5V的5号充电电池的话可以上淘宝找找,见过封装是5号电池但是里面是锂电池的。当然充电器也的买他配套 ...

没有自放电?

网友:
长见识了

网友:
长姿势了

网友:
磷酸铁锂 加 站为空

网友:
小小电池学问还不了 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一些耗电的电动玩具用一次性电池真心伤不起呀,所谓的科学界专家们就没人研究1.5v的材料么 ...

想法有些幼稚,科学家的确有能力研究1.5v的材料,并且投入是是巨大的,只是没有经济效益的东西那个厂家去量产,
如果:一个1.2V*1AH 充电电池10¥,一个1.5V*1AH 充电电池100¥消费者怎么选择?  耗费巨大投入却没有经济效益,
厂家不傻,还不如去搞苹果6、苹果7等更加有效益的。
一个事物的普遍存在或消亡都有它的理由(注意:是普遍存在而不是稀有存在),厂商首先逐利再逐名,
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那是传说里的-共-产-主-义-。
说个很现实的事情:百度一下:伊波拉病毒,1976年就发现它的存在,每隔几年就爆发一次并且死亡率很高,
可是至今没有一个国家发明特效药或疫苗,欧美那些发达国家不是科研能力太差而是投入太少,
那些投入仅仅是为了自己国家的生化安全考虑。如果伊波拉病毒不是在非洲那些穷鬼国家爆发,
而是在欧美上流社会爆发估计不到10年就有特效药或疫苗那才是立杆显影的效益,
现在有科研能力强的国家谁会去一心一意为非洲穷国服务,如今的那一点点服务也仅仅是为了名声而已。

网友:
设计很巧妙的,有专用充电插头,从另外的地方充电进去。

网友:
可以试试看锂铁电池取代2节,我试过效果不错。但是就是要加占位桶。

网友:
涨姿势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干电池的电压是由正负极材料的电势差决定的。
比如1.5V碳芯或碱性干电池电池使用的都是锌和二氧化锰电极,Z ...

原来只留意电池的放电曲线,现在才知道电池电压是这样决定的,受教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干电池的电压是由正负极材料的电势差决定的。
比如1.5V碳芯或碱性干电池电池使用的都是锌和二氧化锰电极,Z ...

学习了!!!!!

网友:
学习了,原来是这样的

网友:
充电的5号电池都只有1.2V,

网友:
学习了,论坛大把人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