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今的笔记本还要取电池使用交流电?

楼主(2014-09-11):
今天帮朋友买了台笔记本,工作人员安装完系统后交待说。第一次使用要完全放电再充满。平时用交流电时要把电池取出来。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也要人去迁就机器?

网友:
不上电池当台式机用。

网友:
是怕电池损耗快吧

网友:
电池已废的路过~   半小时都不行

网友:
这些销售人员还外行的

网友:
这要看对使用者来说,电池重要还是硬盘重要……

网友A:
千万不要“第一次使用要完全放电再充满”!现在都是锂电,锂电放净会缩短电池寿命。
另外用交流电时取下电池还是有意义的,减少电池的使用可以避免无谓的充放电。
如果是联想的某些机器,在电池管理那里有一项是“尽量延长电池寿命”的选项,如果开了这个选项,就基本无需经常取下电池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千万不要“第一次使用要完全放电再充满”!现在都是锂电,锂电放净会缩短电池寿命。
另外用交流电时取下电 ...

现在锂电池一般都有欠压保护的,到截止电压,不会彻底放空的

网友:
别听销售的,听听研发人员的

网友:
试想,你正在写文档然后突然电路出问题,而你又没装电池,这种情况下文档直接没了,而且还很伤你的机械硬盘。
所以还不如正常使用笔记本呢,电池损耗没你想象得这么快的。我的笔记本买了一年半照样能用一个半小时多,即使电池废了(我上一个HP笔记本那样),花钱200¥买个新电池,立马满血复活。

网友:
电池随便装在上面用,随便用,不要刻意管他,研发人员有考虑过这些的,再说了,买来就是用的,废那事干啥?

网友:
从来就没说要取下电池用,那些销售的话完全不用管,他们什么都不懂

网友C:
还有好多电池取不下来的呢

我电脑买来可以码代码10小时左右 wifi+中亮度
现在一点不变(循环213)

网友:
看你怎么衡量了,几百块钱的电池重要还是数据重要
把电池取下来肯定对电池寿命有好处,但是我是把电池当UPS用的

网友:
取下电池对主板百害而无一利,

网友:
也有说摘下的,反正我自己是从来没有拿下来过,主要感觉麻烦

网友D:
人家台式机还想配个UPS以防意外断电,你倒好,买笔记本想把电池卸下来

网友:
x200一直带电池用的

网友:
电池不可更换的一体机。也只好将就用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人家台式机还想配个UPS以防意外断电,你倒好,买笔记本想把电池卸下来 ...

同感!!!!

网友:
電池就當 UPS 用,以保障勞動成果 , 娛樂用就不重要.

网友E:
有的本本电池放在上面会有耗电,再插电源就会自动充满,这样电池寿命就会受影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锂电池一般都有欠压保护的,到截止电压,不会彻底放空的

手机电池不好说,就笔记本那个电池,你用到自动关机试试,保准你用不了几次损耗率直线上升,只有用用充充的情况才是最保险的

网友:
thinkpad可以设置电池的充电阈值,我设过50%、25%,用了三四年还能撑一个小时没问题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有的本本电池放在上面会有耗电,再插电源就会自动充满,这样电池寿命就会受影响 ...

你拆下来照样会自然放电,充充放放是没问题的,最糟糕的就是用到自动关机。。。不知道现在的电芯还是不是18650那种,有人想做小白鼠可以试试

网友:
纯属瞎扯。

网友:
好像有一个模式选择,就是电池到60%时才充电

网友:
工作人员也不一定懂

网友:
插交流电,电池正常使用损耗没有那么恐怖,07年买的Acer笔记本大部份时间用交流电,现在光电池也能坚持一小时左右

网友:
不需要,销售人员不懂

网友:
我的笔记本四年了  我不取下来的,基本都是带交流电使用的,现在如果只用电池的话看看网页3小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
话说怎么看电池损耗?  鲁大师检测说电池损耗0%。

网友:
这就是科学迷信呵呵。。。

网友:
不用取电池,除非笔记本用了非常烂的电源管理。

网友:
第一次买笔记本时,直接下掉电池,一直用交流电,时间久发现,电池还是不经用,所以电池不用也有损耗的

网友G:
我的东芝笔记本电池从来不拿出来,但用了两年电池就废了,坚持不了15分钟,不过新买一块电池我才2百多,我基本都在家里用,所以电池就不换了,让他作应急电源用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千万不要“第一次使用要完全放电再充满”!现在都是锂电,锂电放净会缩短电池寿命。
另外用交流电时取下电 ...

顶8楼,锂电池最好不要放完电再充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人家台式机还想配个UPS以防意外断电,你倒好,买笔记本想把电池卸下来 ...

有理

网友:
我的笔记本三年多了从没有取下过电池, 都是交流供电,电池也可以用2个小时,

网友:
我的联想Y470电池电池电量保持在50%左右不够了自动充,我的联想M490电量在90%以上时不充电 低于90%会自动充电,所以根本不用拔电池

网友:
是不是应该这样不知道,反正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是带着电池直接插电源

网友:
有的有电源管理方案,设定好后,可以只用交流电,待电池自放电低于一定比例时,再同时充电。

网友:
我能跟你说,我的VAIO用是的锂离子电池,不能白拆卸吗

网友:
并且电脑自带电池养护功能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拆下来照样会自然放电,充充放放是没问题的,最糟糕的就是用到自动关机。。。不知道现在的电芯还是不是 ...

看尺寸是18650的电池组,
超溥的机型除外

网友:
不同的电池,不同的处理方式,锂电的就随用随充呗,手机咋用,电脑也咋用,以前的镍氢的就不一样了,一般都是用完再充电

网友:
我的电脑 电池是无法取下的。直接安装在机器内部。

网友:
工作人员够扯的,笔记本拆了电池使用,亏他们想得出来。。我的一直插着使用,三年了也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损耗

网友:
笔记本要买可以自己能调充电电量的,把停充电量调到80%左右,这样电池比较耐用,也不用拆电池。

网友:
这个要看电池管理做的完不完善

网友H:
一直放在笔记本上,7年多了,还可以两个多小时,哈哈。

网友:
骗人的吧

网友I:
这还真是真的,长时间用交流电时把电池取出,电池寿命长很多。实际使用得出的结论

网友:
电脑是拿来用的,不用供着它,装着电池用吧,等你觉得电池不好了,笔记本也着不多要换了。

网友:
坏了正好换新机器

网友:
LZ好人丫丫丫丫丫丫

网友:
长期带电,不用电池电池是很容易报废,只需要偶尔电池放电就行了

网友:
扯淡~一块电池百来块钱,还跟大爷似的伺候着?

网友:
这么做主要是减少电池的损耗,我用的联想的,有电源管理软件,减少电池的充放电,一直没取下来过,用了两年,损耗大概在10%吧

网友:
不需要吧。

网友:
我的一直没取,再说了现在淘宝上卖电池的有好多,而且还便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我的东芝笔记本电池从来不拿出来,但用了两年电池就废了,坚持不了15分钟,不过新买一块电池我才2百多,我 ...

有没有用到过自动关机的情况啊?每一次自动关机,我估计至少增加损耗5%

有人不知道怎么查看损耗,下载Everest这个电脑检测软件,硬件参数一目了然,带上这个软件去买电脑,奸商想骗你都不容易

网友:
没有必要吧

网友:
我本子接一mm用几个月拿回来后电池只能续航三分钟不到了,给她之前还能用一个半小时。新买的本子带的电池管理软件限制电量高于70%坚决不给充电

网友:
我用的联想的电脑,电源管理里面有个选项,选电池寿命优先,充电80%就停止充电
感觉比每次充电到100%寿命长得多
技术人员才清楚

网友:
没必要吧 多麻烦。

网友:
我的笔记本电池从来不取下来,3年了,现在还能用3~4小时

网友:
长时间使用,把电池拔下来,电池寿命长。不过我后来懒得拔,电池也没啥影响。之前同事电脑电池一直不拔,是很快坏的。
由此我考虑,很大的原因是电脑上安装的电源管理软件影响。建议是如果安装了原笔记本上的电源管理软件,电池就可以不拔;不装那个软件,还是拔掉好。
锂电池都是随用随冲的比较好。

网友:
只能说太NB了

网友:
就怕电池保护电路坏了 不怕其它的 电路好的 不会过充 也不会过放 放多少充多少,不会降低寿命多少!

网友:
从来不取电池。笔记本都是当台式机用。

网友J:
不需要,这个放点充满的过程在电池工厂已经做过了。

网友:
锂电池不需要吧。我的惠普电脑,六年了,现在电池还能撑四五十分钟,用电源从来不取电池

网友:
一个电池懒得伺候他,爱咋样就咋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不需要,这个放点充满的过程在电池工厂已经做过了。

那些买电脑的人自己就不知道,还要瞎说   现在都是锂电池,放完电再充其实对电池伤害较大,也就是深度放电   我的本一般保持75%左右放电深度,即当电量到25%的时候就开始充电,充到90%就停止,12年1月买的,现在能坚持2小时多
还有充满了放着自损耗更大,不了解的去看国际大厂的电芯说明,另外一个概念就是充放电次数,不是说你今天早上充满了,用了一会,关机,下午继续接市电开始充是一个循环,一个完全的DOD才算是一个循环,也就是电压从4.2放电到3.0/2.4V ,然后充到4.2V的整个过程

网友:
想问下现在电脑插上去不充电是个啥情况

网友:
我去年买的DELL本已经不是电池电量少于100%就充电,而是要下去的多一些才会充电,比如电池电量97%电池不会充电,但是比如一直是97%,过一两天就会冲,好像考虑的方面很多

网友:
从没卸过电池

网友:
看来被电池所累啊,电池随便用就好,不会影响太多

网友:
现在电源管理这么完善,这些卖数码产品的人还停留在镍镉电池时代。

网友K:
从不拔  笔记本都是当台式机用的。外接显示器 键盘 鼠标。 第一台神舟 用了4年多 电池还能坚持1个小时左右。 后来坏了,修都懒的修 直接换新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从不拔  笔记本都是当台式机用的。外接显示器 键盘 鼠标。 第一台神舟 用了4年多 电池还能坚持1个小时左右 ...

苦B的神舟 !

网友:
一般建议是这样的,你也可以一直放着的,一般还是会插市电使用笔记本的

网友:
平时用交流电时要把电池取出来,说明书也是这样建议的

网友:
从技术角度来说,取电池对电池寿命好。从实用角度说,带着电池方便。如果不在意电池的3~4张红娃娃,那就消费买方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一直放在笔记本上,7年多了,还可以两个多小时,哈哈。

那么厉害,我的5年了,现在只能10来分钟

网友:
按照有交流电应该拆掉电池的观点,那么台式机有交流电时候,UPS电池是不是得拆掉,等没电了再把UPS接上

网友:
08年我的Hp本子,接一直接交流用,就把电池拿掉,结果过了两个月再装上电池坏了
现在卖了个T440S,两块电池,其中一块拿不到

网友:
电池一直装在机器上没取过

网友:
根本就没事  销售也不懂

网友L:
引用 网友C:
还有好多电池取不下来的呢

我电脑买来可以码代码10小时左右 wifi+中亮度

什么笔记本,这么牛逼.....

网友:
用交流电取下电池可以减少电池的充放电次数,而电池的寿命是与充放电次数有关的
但是如果用交流电的时候取下了电池,不小心被人踩到线断电了。。。

网友:
我觉得主要是笔记本的会发热,导致电池寿命下降。
倒不是充了用,用了冲,毕竟有交流的时候不怎么耗电

网友:
听研发的就行,,,

网友:
电源管理的最好的只有苹果的MAC了,基本不用管它随便怎么用都可以的!我的就是从来不管充满不充满,电池一直都很耐用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我的也不拔下来,如上边所说 当UPS挺好

网友:
有个T42,四五年了,电池还能撑半小时,从未取下过

网友:
产品设计就要用的,搞那么复杂,是“人骑车还是车骑人”?

网友:
销售不懂的,这里都是搞研发的都懂的~

网友:
这都无所谓了。电池都是浮云~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什么笔记本,这么牛逼.....

macbook pro...MD213

网友:
从来不拔电池。

网友:
这个没必要吧,电脑买来就是要用的

网友:
锂电池已经没有放完再充这一说法了。。

网友:
抱歉...最近实测码代码只能坚持8小时了.....我前面的回复是不准确的..

网友:
应不需要,但依说明书作最重要

网友:
平时都当台式机用,很少用电池。但是数据比电池贵多了,还是装上电池以防万一吧

网友M:
坏了自己买18650换呗,更便宜

网友:
其实销售人员是希望你在保质期内最好不要开机,起码尽量少开机。

网友:
都是消费产品,要真是两年坏了就换新的了,如果三五年还不坏,那么也无所谓了
另外如果真是差旅人士,多买块电池就ok,如果不是,那么有没有电池其实差别不大

网友:
我把电池拆下主要是嫌它重

网友:
不出差的觉得没所谓,经常出差的会很在乎电池使用时间。

网友:
从来不拆,真到电量撑不过半小时,也是时候换电脑了

网友:
应该不会取电池。有保护电路的吧

网友:
笔电有电池用交流电 电池应该都是浮充吧 而且电源转成成直流的直接供电 有电的时候电池应该不参加工作的吧

网友:
销售人员是在哪里培训的

网友:
数据比电池重要

网友:
说明书上没有这种说法的话就别听卖电脑的瞎说。

网友:
几年前也经常把电池取下来。有一次取下长期不用,后面插上去后电池就用不了了

网友:
在插有DC的情况下,电池是被关断的吧,这样子电池应该 不会有影响啊,

网友N:
引用 网友M:
坏了自己买18650换呗,更便宜

没这么简单,不然市场上山寨电池一大堆,要是拆掉任何一节电池造成断电,那么你的电池就算换新的也工作不了,原因自己度娘去

网友:
取下电池,时间长的话,比如一年,呵呵,电池肯定挂了。锂电过段时间要补电,不用的也建议一个月左右冲一次吧。

网友:
有这个吗?我的本本一直是边充电边玩的耶

网友:
锂电池不用 吧 ,还要防过放电

网友:
我用交流电的时候还是会取下电池的,这样电池会比较耐用

网友:
从没取下电池

网友:
笔记本电池还是在上边的好,一般2年坏掉了,某宝买一个用就是了。

网友:
实践证明:我笔记本买了三年了,电池都不拔下来,直接接电源用,电池还是和购买的时候差不多,刚买能顶4个小时多,现在也是差不错,当然我就看文档,所以时间证明了根本不用管它

网友:
现在都没这么娇气了吧

网友:
笔记本的电池用了四年了,只能坚持5分钟不到。平时大部分是用交流电的。现在新买了一台本本,也是取下电池用交流。

网友M:
引用 网友N:
没这么简单,不然市场上山寨电池一大堆,要是拆掉任何一节电池造成断电,那么你的电池就算换新的也工作不 ...

你不会带电换啊,电源接上换,我不信他还能检测到

网友:
锂电池不可放光

网友:
把电池当作UPS使用?好主意

网友:
还要取电池使用?

网友N:
引用 网友M:
你不会带电换啊,电源接上换,我不信他还能检测到

可能你不了解吧,要是这样能搞好,那现在有多少非原厂生产而号称原装电池的?
其实给电池两端并联电源,此时将电池拆掉是不会锁死的,但是里面的EEPROM已经记录了电池剩余容量,就算你换新电池,容量再大也只能放出EEPROM里记录的电量,要想达到新电池容量只能修改里面的参数,那么就要关系到解密,这的费多大功夫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可能你不了解吧,要是这样能搞好,那现在有多少非原厂生产而号称原装电池的?
其实给电池两端并联电源, ...

理论上是可以的,可以用电源模拟此时电芯的电压和电流(r),再拆解
这里有个链接,你可以看看   http://bbs.mydigit.cn/simple/?t338221.html

网友:
平时插着电池,可以每一个月用电池供电,用掉一半的电,然后充电以维持锂电池活性。08年买的笔记本现在还能用将近两小时。

网友:
干嘛拿掉电池,坏了买个新的替换就是了

网友:
保护电池吧。不过我的电池从来没取下过

网友:
是怕电池长期处于充满状态 增加不必要的电池的充电次数 影响电池寿命吧。。听说即使长期不用的电池也要隔段时间充电 保证30%左右的余量是最优保存方案

网友:
拿电池干嘛呀,要是硬盘损坏了,哭都没地哭去

网友:
一台笔记本也不会用它10年,电池没有用的时候它也不能用了

网友:
系统设置低于90%充电就行了

网友:
一直带着电池用 现在电池少了1/3电量了吧

网友:
笔记本的发热可能导致电池寿命缩短

网友:
最担心,取下电池后,用交流电,突然跳闸停电什么的,太伤电脑

网友:
完全不需要把电池拿下来,想怎么用就怎么用

网友:
我一华硕的本,07年买的,到现在电池还可以用半小时以上

网友:
刚又买了个华硕的本,电池都是内置的了,想拆都没法拆

网友:
笔记本电池里面猫腻不少,有时候时间长了你觉得你的电池没有以前耐用,其实是开发商做了手脚。

网友:
就一个电池还想怎么侍候它,想怎么用就怎么用

网友:
笔记本是买来用的,不是买来保护电池的。需要移动用电池就用电池,有电就插电。管他能用多少次。买了笔记本不断在意这个电池寿命,你不如买台式机算了。

网友:
买来就是用的,废那事干啥?

网友:
基本不拔,减少电池的使用次数,可以延长电池寿命。用了10年的ibm,依然能用个一小时。

网友:
插电使用不影响,只要别老消耗电池就可以延长寿命,我之前笔记本用了5年损耗才25%

网友:
从不拔掉电池使用,每个月偶尔放电两三次,状态还行

网友:
从来没卸过电池,因为我坚信它有保护电路

网友:
汽车在堵车的时候还是拿人推吧,这样比较省油……
一般笔记本寿命就2-3年,自用用的久大概也就是3-5年,没必要拔电池啊

网友:
这个没必要拆电池啊。一般使用时很少用到电池;出差用的话,电池真的没电了,还不如直接换个电池

网友:
现在笔记本电池和XXOO的时间差不多。。。

网友:
神舟3年,从不拿出电池,现断电即黑屏,电池作废,你说拿不拿下来好呢?

网友:
我的笔电三年了;从来没取过,还可以用两小时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这还真是真的,长时间用交流电时把电池取出,电池寿命长很多。实际使用得出的结论 ...

我能告诉你我5年的本子 现在电池损耗率不到30%  我从来不拆电池

网友:
有电池管理的,可以设置充电阈值,挺好的

网友:
朋友A的笔记本坏了,打电话给另外个朋友B,B对他说,我就说了把电池拿下来来用,就是No zuo No die...

网友:
安装电池管理软件,设定充电阈值.

网友:
好像没有必要这样吧?我的笔记本就这样随便用,三年了,电池还能用两个小时

网友:
电池一直插在上面肯定是有损耗的,我的华硕本本就是,从来没拔下来过。基本三年之后只能用十几分钟了。
可是电池一直不用,也是有损耗的。。。。
所以,得隔一段时间把电池拿出来锻炼一下身体。
综上,如此维护电池很麻烦,一台笔记本才几个钱?换个新电池也才几个钱?如果突然断电,数据丢失有多麻烦?。。。。
所以,我最后还是一直把电池插在上面,废了拉倒。

网友:
没这种必要,以前是因为电池很贵,充电次数有限,所以要小心。现在电池这么便宜,坏了就买块兼容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