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举升压电路问题

楼主(2014-09-11):
        小弟准备做一个全N的无刷电机驱动,大家看看这种连接方法对吗:

其中control端由mcu产生12K、50%占空比的PWM控制。
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空载时有21V,当接入10K电阻负载时电压就跟输入电压一样变成11.1V了

网友A:
R38去掉,R35换一个反接的二极管,即K接VCC_BAT,应该会有改善,但是未必能带得动10K负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38去掉,R35换一个反接的二极管,即K接VCC_BAT,应该会有改善,但是未必能带得动10K负载。 ...

按你的方法试了一下效果果然不明显,不过也谢谢你的方法

网友:
R38和8050上下换一下位置
R38,R35都换成100R
8050基极加上一个限流电阻

网友B:
R35太大,倍压后的电流太小,

网友:
唉,你看看DC-DC升压电路,你会明白你方法很繁琐低效。

网友C:
用图腾柱驱动好点

网友:
http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20867&highlight=H%E6%A1%A5&mobile=2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R35太大,倍压后的电流太小,

我用你的方法试了 果然带载能力增强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图腾柱驱动好点

求解图腾柱

网友:
把r35换成8550鸡鸡连control,5楼给的电路已经很明确了。

网友:
http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20867
参考13楼

网友:
或者本帖5楼

网友D:
这个电路就可以了,无刷电机可以用三个同样的电路驱动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这个电路就可以了,无刷电机可以用三个同样的电路驱动

请教此电路图的出处或给个说明啊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请教此电路图的出处或给个说明啊

原电路是一款商业无刷电调上抄下来的,因为没有标识,无法确定型号与厂家,所以没有说明或者资料什么的,之前的图有误(被我改成有刷驱动),下面是无刷电机完整驱动电路(参数未变)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原电路是一款商业无刷电调上抄下来的,因为没有标识,无法确定型号与厂家,所以没有说明或者资料什么的,之前 ...

收到,谢谢!

网友(2014-10-19):
把D7换成电感,去掉R3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