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4 新建工程时CPU 栏空白

楼主(2014-09-12):
请问 新建工程时CPU 栏空白  是不是软件没有破解成功

网友:
删了重装。。

网友:
不是吧,,keil5 不安装插件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情况

网友:
这个可能是有人简化包重新打包发布的,主要是安装文件小一点,还好吧,换几个版本试一下就好了.

网友:
肯定是没成功啊,你看看安装目录是不是没库,然后在看看有个配置文件是不是和库连接起来了

网友:
重装吧,安装不完整!

网友:
那里下载的?肯定是安装包的问题

网友:
最简单的办法是重装,重装了还那样的话,换别的包再试!

网友:
这个与破解不破解无关,不破解生成的代码不能超过2k

网友:
删了重装吧。。。

网友:
安装不成功,或者是破解的问题,或者是电脑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