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ii1161 DVI采集偏色问题

楼主(2014-09-12):
最近在捣鼓这小玩意,对DVI信号进行采集,经过FPGA缓存拆分为两组数据进行显示。具体的实现已经稳定了,但是存在偏色严重的问题,基本平时显示灰色的地方都显示黄色了。单个显示屏分辨率是640*480,两个显示屏分辨率为1280*480

基本的思路是这样的:显卡通过DDC通道获取E2PROM数据(里面固话了编辑过的EDID,我只指定具体时序,显示区域限制这两项),骗过显卡认为分屏板卡是显示器,然后显卡就可以发数据给板卡,采集芯片是SII1161,用的是24位色(RGB 8-8-8),输出是通过ADV7123输出VGA信号。

输出端确认没有问题,颜色显示正常,现在怀疑是①线问题(会尽快试试,我用的是HDMI->DVI)②EDID没写好,显卡输出的颜色没错。我只指定了具体时序,显示区域限制和19h->22h的一些颜色参数,这10B是照抄原来显示器的,其他的都没有指定了 ③分辨率太低 ④芯片没焊好?

希望做过类似的大神能够给点指导,谢谢

网友(2015-05-12):
搞定了吗,你的方案是否能够付费购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