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哪位有见到过带插入识别脚的DC jack

楼主(2014-09-12):
在一个产品上看到有个DC jack除了电源和地线外还引出了一条线,这条线和一个mos管配合作为识别jack是否插入,
插入时外置电源适配器供电,不插入时mos管会导通由usb来供电。哪位有见过这种用法的麻烦传上来看看,谢谢!

网友:
MOS管都用上了,电源切换功能是电路完成的。坛里有,搜吧。

网友:
所有的DC插头都带插入检测啊

网友A:
DC插头有3个引脚,在不插入状态下,其中2个引脚是连在一起的。插入后,这两个中的一个和插头外壁相通,这个就是地(按照通用的电源输出极性),另外一个就是插入检测信号。

网友B:
火车头的DC-JACK都是3脚的,可以设计用来检测的。笔记本也有很多是3芯的。
另外推荐3芯S端子类型的,一般用于电源适配器和电源插座上,有一个专门引脚本来用来做V SENSE的,可以用来做检测。

还有,2芯插座的,也可以设计电路来检测是否有外部供电插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火车头的DC-JACK都是3脚的,可以设计用来检测的。笔记本也有很多是3芯的。
另外推荐3芯S端子类型的,一般用 ...

请教下2芯插座的如何做的插入识别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DC插头有3个引脚,在不插入状态下,其中2个引脚是连在一起的。插入后,这两个中的一个和插头外壁相通,这个 ...

之前一直不知这这第三个脚做什么用的,原来是这样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之前一直不知这这第三个脚做什么用的,原来是这样呀

这个可能本意是做内外电源切换用的,就像耳机插孔的耳机/扬声器切换原理一样,只不过后来数码设备需要了解电源的插入状态,就把这个功能给挪用了。以前的随身听电路都是这样做电源切换的,根本就不用MOS管那一大坨东西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教下2芯插座的如何做的插入识别?

2芯插座是用电路来识别的

网友:
这个应该要检测外部是否有供电,而不是检测供电插头是否插入吧,假如插入的是没电的插头,又切到外部供电那不是死了

网友:
检验外接电源的可能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