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 linux 可以调用x86下windowds生成的库吗?

楼主(2014-09-12):
由于厂里只开放windows下面的库函数,现在用arm对接,这个有办法吗

网友:
一楼!直接调用不行的!  你得做相应的修改!

网友:
LZ好人丫丫丫丫丫丫

网友:
得要求厂商提供arm linux对应的库文件呀,不然对接不成功

网友:
arm跟Windows的x86指令集都不一样吧……估计难,难道中间加一层Wine之类的东西?

网友:
必须拿到源代码,然后在交叉编译器上重新编译,否则基本无意义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