蓄电池能驱动交流电机吗?

楼主(2014-09-12):
看到一篇文章,里面用蓄电池来带交流电机的,感觉好厉害,蓄电池的电就是直流的啊....请问各位到底能不能实现,怎么实现的呢?

文章截图如下:

网友A:
逆变啊,看看电动车就知道了。

网友B:
唉,楼主,你多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逆变啊,看看电动车就知道了。

谢谢,那这个电机的转速怎么控制呢?变频器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唉,楼主,你多大?

哎...以前只用过直流电机,交流电机连事物都没摸过啊
你就当给我普及一下科普知识吧

网友:
交直流可以互变啊。。。。
你学习下逆变电源的原理吧
就是正弦波生成

网友C:
那个图中的驱动器将直流转变成交流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那个图中的驱动器将直流转变成交流

电动车用的就是这个吗?我以为是直流电机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电动车用的就是这个吗?我以为是直流电机呢

电动车大多是直流无刷电机

网友D:
早期电动车电机是有碳刷的,后来全都是无刷电机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早期电动车电机是有碳刷的,后来全都是无刷电机了

无刷直流电机?

网友:
电动车用的是直流无刷电机,一般是3线星形连接,用pwm控制mos管驱动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无刷直流电机?

是啊,百度百科的链接你看一下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1410721.htm?fr=aladdin

网友E:
变频器不就是交流变成直流再变交流控制电机转动的么。
楼主是猴子派来的吧

网友:
变频器,可以直接使用直流输入。

网友:
变频器是由交流----》直流-----》交流驱动交流电机的

网友:
楼主到底想做啥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变频器不就是交流变成直流再变交流控制电机转动的么。
楼主是猴子派来的吧 ...

既然说我是猴子派来的逗比,我就继续问下去了。
问题1:交流电机做闭环方便吗?是不是和直流电机一样加个编码器就可以?
问题2:我需要做个运动平台,四轮四个电机单独驱动,经过计算每个电机功率大概100w左右,功率不大的。
stm32单片机做控制。
你说是采用  单片机----直流电机驱动模块-----直流电机-----编码器----单片机的方案呢
还是采用    单片机----变频器-----交流电机-----传感器反馈-----单片机的方案?
要求都一样:做闭环控制,尽量缩减成本。目标是做成载重100Kg 的移动平台。

楼主:
看楼下。我酝酿了好久才发问的.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既然说我是猴子派来的逗比,我就继续问下去了。
问题1:交流电机做闭环方便吗?是不是和直流电机一样加个 ...

这个要看预算

楼主:
顶多4、5K,不能再多了

网友F:
按你的需求,像样的电机加驱动,再加编码器都不止4K,只能上二手。像样的机械结构也不止4K,用型材和标准件搭可以将就。
还要看你工作环境、工作寿命。
一个小车,1个电机足够了,整4个太麻烦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顶多4、5K,不能再多了

5K铁定搞不定,除非有现成的方案或组件,不然光零件成本都可以不止。。。

最简单的就是参考电动自行车的驱动方式就可以了,不用编码,都是用霍尔传感器的,直接去电动自行车那买4个电机就得了

网友:
直接肯定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按你的需求,像样的电机加驱动,再加编码器都不止4K,只能上二手。像样的机械结构也不止4K,用型材和标准件 ...

资金方面只能说无语,谁叫我们是二、三流学校科研资金少呢..
电机必须是四个,不是普通的四驱,而是四个轮子转速需要单独控制的。

机械部分也是难点呢,还没开始设计。上次用铝板加工了个大概200mm x 200mm大小的样机就用了1000多块。
这次估计用钢材做,成本未知,估计不下3000.

网友:
拆四个电动自行车后轮行不行,这个好玩,还是四驱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资金方面只能说无语,谁叫我们是二、三流学校科研资金少呢..
电机必须是四个,不是普通的四驱,而是四个 ...

你们就用在什么场合的,一定要闭环么?
真流电机交流电机现在的控制理论都是用直流来控制的。

网友F:
固定轮子的四驱转弯只能用差速,结构不好的话效果很差的,效果好的话最好用麦格纳姆轮,就是贵
这是我做的,4个轮子单独驱动,事实证明效果没有想象的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5K铁定搞不定,除非有现成的方案或组件,不然光零件成本都可以不止。。。

最简单的就是参考电动自行车的 ...

去某宝看了一下电动车电机。发现不能用,原因:
1、我这边电机的安装时配合轮子的,轮子外形是这样

而电动车电机外形基本都是这样的(下图)

所以安装困难啊,怎么传动哦..
2、电动车电机在设计的时候就是让电机轴不转,电机身体连着轮子转,也就是电机轴是定子,身体是转子(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),所以他的电线是和电机轴连着的。
我这边如果这样设计的话,上图中的轮子就要和电机的身体固定了,臣妾做不大啊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固定轮子的四驱转弯只能用差速,结构不好的话效果很差的,效果好的话最好用麦格纳姆轮,就是贵
这是我做的 ...

bingo,做的就是Mecanum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固定轮子的四驱转弯只能用差速,结构不好的话效果很差的,效果好的话最好用麦格纳姆轮,就是贵
这是我做的 ...

你这款很像是某某大学做的月球车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固定轮子的四驱转弯只能用差速,结构不好的话效果很差的,效果好的话最好用麦格纳姆轮,就是贵
这是我做的 ...

你用的是什么电机?目测是直流,做闭环控制吗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既然说我是猴子派来的逗比,我就继续问下去了。
问题1:交流电机做闭环方便吗?是不是和直流电机一样加个 ...

1:交流电机做闭环很方便,性能不比直流电机差,闭环的控制都带编码器的。
2:你电机的电压是多大的,变频器的电压最少220V。如果电压合适,就单片机---变频器---电机---编码器这种方式也可以的。

网友:
当然可以逆变器变频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用的是什么电机?目测是直流,做闭环控制吗?

直流无刷大减速比减速,电机自带的霍尔做反馈

网友E:
楼主是做四轮的车子么?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去某宝看了一下电动车电机。发现不能用,原因:
1、我这边电机的安装时配合轮子的,轮子外形是这样

看你的图片那样,找一个无刷电机就可以了啊,就像这样的

网友:
应该用直流无刷电机,驱动也简单,好像有自带编码器的。

网友:
蓄电池一般是12v的,如何充电,如何升压到220v并与变频器配合,有好的方案吗

网友:
轮子已经有了?还是感觉你预算不够,考虑做个小的吧,大车是个坑,人少搬不动,做个实验都累死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固定轮子的四驱转弯只能用差速,结构不好的话效果很差的,效果好的话最好用麦格纳姆轮,就是贵
这是我做的 ...

这个真帅,,,,

网友H:
电池供电用交流电机,还之别有这想法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看你的图片那样,找一个无刷电机就可以了啊,就像这样的

直流电机还要带减速和编码器,X宝可选的不是很多啊。你给的这个款电机参数大概都合适,卖家也说有减速器配的,真心不错。谢谢了,看来这个方案就用无刷直流电机了,话说这也是现在的主流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电池供电用交流电机,还之别有这想法了

哈哈,不用交流了,预算不足啊。就用无刷直流电机做闭环速度控制吧,话说无刷是近几年文章写的比较多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是做四轮的车子么?

是的,四轮Mecanum全向车,已经做完了刚性悬架和柔性悬架两个小车,下面毕业设计做大的了。大而粗而硬的全向移动运输设备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1:交流电机做闭环很方便,性能不比直流电机差,闭环的控制都带编码器的。
2:你电机的电压是多 ...

做交流不是很实际,我的小车估计是1m x 1m大小,自带蓄电池(暂定24v),如果给交流电机供电就要逆变器和变频器,不仅预算不够,而且相关控制都没做过,不切实际啊。
还是做直流的了,刚刚“LM1876”给我推荐的那个电机不错,价格便宜,减速器和霍尔都有,无刷的,应该可以使用的。

网友:
四轮独立驱动不好搞!用什么电机关系不大,重点是能不能控制得好。
交流电机一样有低压的,异步电机同步电机多了去了,问题是几个电机要控制得好不容易。

网友:
有的电机交直流都可以运行的,比如串激电机

网友:
现在的散热风扇大部分都是无刷电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逆变啊,看看电动车就知道了。

ding~

网友I(2015-08-04):
37楼那个电机嫌小的话还有电动三轮车的无刷电机800W的也就200块不到.配上控制器也没多少钱.电动车电机和控制器都是很成熟且成本较低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37楼那个电机嫌小的话还有电动三轮车的无刷电机800W的也就200块不到.配上控制器也没多少钱.电动车电机和控 ...

谢谢,我后来就用了37楼的那种无刷店家,配上和减速器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