针对 玩射频 微波伤身体 大家怎么看

楼主(2014-09-12):
针对 玩射频 微波伤身体  大家怎么看

网友:
就正常的看,没特别看

网友:
没啥看法

网友A:
1.谢顶早
2.生女儿
3.性功能下降
这是射频老师说的

网友:
注意防护啊,身体是本钱

网友:
这么恐怖吗?

网友B:
短距离无线通信应该没什么伤害吧,蓝牙、zigbee之类的。。。

目前身边最大的辐射源应该是基站和手机! 其次路由器

网友C:
夏天比较容易看到大功率的信号发生器等设备旁边好多死的小虫子

网友:
衣服上贴锡箔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.谢顶早
2.生女儿
3.性功能下降

玩射频就射太多么?都能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?

网友:
几K的低频不知道有没有影响

网友:
坐电脑前面看

网友:
别人做对讲机的都没话说,车载电台之类的可是几十瓦的功率,开起来人感觉有点晕

网友:
总会有些影响的……

网友:
还是注意点好

网友:
没看到科学数据。

网友:
据说能增加生女儿的概率,身边的同事是这样

网友:
看功率了。

网友:
生了儿子再去玩呗

网友:
十有八九生女儿

网友:
楼主好人丫丫丫丫丫

网友:
天天玩。哪都有微波

网友:
一般的还好,不敢搞大功率的

网友:
还是得注意点啊!

网友:
天天ZigBee不知道影响大不大?调试915MRFID模块的时候感觉不舒服。

网友:
据说会生女儿,为平衡人口比例做贡献

网友:
那接触X射线的怎么办?

网友:
开干扰机的怎么办。。

网友:
生女儿好啊。

网友:
主要是我们周边的辐射信号太多了,N个信号叠加,赶紧对身体的影响还是蛮大的
最好把大功率发射源,离自己远的,3米以外

网友:
天天射频打交道,目前还好

网友:
看功率,你每天用的手机最大功率有2W
平时一般调的射频都没这么大

网友:
这个还要看功率吧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,感觉不是大功率基本没影响

网友:
无所谓。。。。。不关心

网友:
早点结婚早点生娃。

网友:
对身体还是有影响的,,,

网友:
这个到底有没有权威点的答案?

网友:
应该还是有影响

网友D:
40MHz,100瓦功率有影响没?

网友:
无所谓吧,我们周围的射频辐射其实也不少,特别是电信基站周围,都会有很强的电磁场,所以如果搞小功率的射频,应该不用理。

网友E:
听说 玩过几年这后,只能生女儿

网友:
应该会有影响吧

网友:
还是要小心为好啊

网友:
小功率的无所谓,做大功率的就得做好防护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.谢顶早
2.生女儿
3.性功能下降

这是玩射频的后果
还是玩的太多,射得太频的后果?

网友:
有科学依据?

网友:
这个应该基本上可以忽略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听说 玩过几年这后,只能生女儿

科学依据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40MHz,100瓦功率有影响没?

辐射出去的能量有100W?那是什么东西?

网友:
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影响的,感觉经常接触强电磁场的人,生女孩的几率还真很高

网友:
我也是,压力大啊

网友:
计算了一下身边同事,概率大于85%

网友E:
没依据,只有事实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没依据,只有事实

也是,事实更有说服力

网友:
玩无线,微波产品,还要经常测试,一直有担心辐射,心存疑虑

网友:
厂里做卫星LNB,测试没啥防护,也都正常。

网友:
这个避免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夏天比较容易看到大功率的信号发生器等设备旁边好多死的小虫子

这个不会是趴天线上烫死的吧……

网友:
那有什么防护措施吗

网友:
低频以主要是热效应为主

网友:
太阳光就是很强的射频微波源

网友F:
1.谢顶早
   技术复杂,计算测试一大堆,工期紧,没把脑袋抓烂的都是英雄!
2.生女儿
   技术宅,泡实验室,没时间交女友,年纪大了生女儿的概率会增加!
3.性功能下降
   缺乏锻炼,泡方便面,起居无规律,天天面对机器,缺乏情感沟通!

对于大功率基站旁边出现的昆虫尸体,不排除是昆虫在上面聚集后,讨论发射天线与功率放大器的匹配问题,讨论预失真与功放效率的问题,讨论微波对昆虫繁殖能力影响问题……,最后争论不休,一些心理不健康的昆虫被气死了。

网友:
手机也有辐射

网友:
公司里搞射频的领导,都有点谢顶

网友:
玩射频,未谢顶,生儿子的飘过

网友:
小功率、短距离通信应该问题不大,至少远比手机的辐射小。

网友:
有点不想玩了

网友:
不讲功率的谈伤害就是耍流氓。

网友:
那么严重啊

网友:
对,不讲功率的谈伤害都是耍流氓。

网友:
看功率了,还有就是辐射时间长短了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短距离无线通信应该没什么伤害吧,蓝牙、zigbee之类的。。。

目前身边最大的辐射源应该是基站和手机! 其 ...

蓝牙、zigbee之类的。。。这不属于玩射频吧

网友:
說說我的經驗吧!
我15年前搞一個2.4Ghz的OP, 輸出1W
雖然VSWR低到1.05,但是機器啟動仍會感到頭熱熱的, 當持續輸出30分鐘後,我決定關機,因為頭會偏一邊痛!

高頻在電路中,要放大或倍頻,都會經過線圈間彼此勵磁以達到能量傳導,我個人認為強磁能把一些離子移動到原來的位置,所以太靠近身體的強磁,都可能把你身上的一些原來位置被強拉到它不想去的地方,那你身體會好嗎?

所以我現在很少玩Tx; Rx還可以!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蓝牙、zigbee之类的。。。这不属于玩射频吧

兄弟! 只要是無線電,都是射頻!
簡單的說,電不乖乖的在電線或電路裡走,會在空中飛來飛去的,都是

网友:
看功率,如果是zigbee,蓝牙那完全不用管。估计能玩大功率的也不会来问的。

网友:
搬个板凳坐听各位高见

网友H:
生女孩的几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,其它的毛病还没有体现

网友:
貌似会生女孩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生女孩的几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,其它的毛病还没有体现

生女孩?难道是是把Y精子都杀死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生女孩?难道是是把Y精子都杀死了?

这个我就不懂了,这里都是学电子的,不是研究XY的,但是从发生的现象上看是这样的

网友:
会吧,总会有影响的

网友:
要是真会导致生女儿我倒是很乐意  呵呵

网友:
wifi router 100mW会影响吗?

网友:
围观 不太明白。。。

网友:
有影响的。手机打电话最好也别太长了。你去看好了。如果你一直在右耳朵接听的。那么你右边的头发比你左边会少很多。

网友:
因人而异,有人没事,有人有反应。少玩就行了,

网友:
我认为肯定有影响,但算不算伤身体还说不上来。

网友:
无线,低功耗都是方向。

网友:
真是有 伤害

网友:
看来我把wifi转串口模块放远一点还是对的。

网友:
目前常见大的广谱辐射源就是:日球。太阳光里面辐射不但强而且各种射线包罗万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1.谢顶早
   技术复杂,计算测试一大堆,工期紧,没把脑袋抓烂的都是英雄!
2.生女儿

这是目前分析推测最牛的答案了。。。

网友:
这样说,经常打电话的怎么办?

网友:
买孕妇防护衣,

网友:
伤害谈不上,不过生女儿的几率是比较大

网友:
辐射无处不在啊

网友:
Mhz级别的无线能量传输好像会令人头疼和恶心。这是我原来实验室同学做实验的体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