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电器跳动对电路的干扰怎么抑制?

楼主(2014-09-12):
继电器跳动对电路的干扰怎么抑制? 较大的di/dt引起电磁干扰(空间)对电源有较大的冲击,怎么能有效抑制?
电源没有隔离  通断AC220

网友:
LZ好人丫丫丫丫丫丫丫

网友:
RC滤波电路,物理远离

网友:
坐等高人解答

网友A:
RC滤波。线圈直流加续流二极管。另外,被干扰电路,减小回路面积。

网友:
在芯片电源前加TVS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C滤波。线圈直流加续流二极管。另外,被干扰电路,减小回路面积。

RC串联在正负电源之间?续流管怎么加?

网友B:
继电器触点加RC吸收回路,线圈驱动用光藕隔离

网友:
加尖峰吸收回路,加续流二极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继电器触点加RC吸收回路,线圈驱动用光藕隔离

你的意思是主触点跟辅助线圈耦合干扰?RC吸收怎么加?

网友:
用光耦隔离也行

网友:
都没说继电器电源是否和MCU隔离,也没说触点断路的是什么负载。

网友:
遇到过这种头痛的问题,特别是继电器控制220交流线路,干扰更厉害,加RC滤波,加压敏电阻等等似乎都没有什么作用.用示波器测试,干扰波形一点改变都没有.....哪位有实战经验的说说?

网友:
看看高人的经验

网友:
5楼真刀真枪的解决方案!!!赞!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C滤波。线圈直流加续流二极管。另外,被干扰电路,减小回路面积。

RC滤波是虑被干扰的电源 还是 继电器线圈供电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干扰源先确定。是触点产生的空间干扰,触点回路干扰,还是线圈的反向电动势干扰。 空间的用电磁屏蔽,线圈 ...

空间的
用的两层板 可能就不如四层板好EMI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RC滤波是虑被干扰的电源 还是 继电器线圈供电?

RC滤波是接触点的。直流交流好像都可以用,用过的一个参数供参考:250伏 104 安全电容+100欧1/2W电阻。具体使用建议还是算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