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平常用什么模拟电路仿真工具,求推荐一下

楼主(2014-09-12):
大家平常用什么模拟电路仿真工具,求推荐一下

网友:
LT,还有MUM还有PS

网友:
TI的webbench,multisim。。。

网友:
protues也能模拟

楼主:
哪个软件比较好点呢

网友:
推荐 multisim  很不错的~

网友:
multisim pspice,没有最好,只要合适就行。

网友:
protues也好用

网友:
PSIM+1,功能不是很强,但是速度很快

网友:
一直用 multisim 和 PROTUES

网友:
我想精确一点分析用PSPICE,参数扫描的功能很给力,模型也很多,PSPICE虽然强大但是用起来用有些麻烦,
要是用TI的运放时用tiny,方便快速好用,但是功能相对较少,但一般也是够用的。

网友:
multisim,功能很全面。上手也容易。

网友:
LTspice 和multisim都不错,够用就好!

网友:
Tina就够用了

网友:
模拟电路multisim;MCU用PROTUES。

网友:
以前用EWEB, 现在用multisim

网友:
我一般不用这玩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NI multisim,

这个还是很不错的

网友:
鄙人仿真用洞洞板

网友:
PSPICE,配置好数据库之后谁用谁知道。

网友:
现在是LTspicePSpice,自用、、、

网友:
LTspice win/mac

跨平台方便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哪个软件比较好点呢

自己感觉好才是好。

网友:
orcad pspice和multisim

网友:
multisim简单易上手

网友:
只会用multisim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Saber 2012

兄台,哪有破解版本可下?

网友:
EWB5.12,简单好用

网友:
pspice就会这一种

网友:
multisim 和 PROTUES

简单的才是最好的

不用学的软件才是最好的软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兄台,哪有破解版本可下?

21电源上有下

网友:
模电方面的用multisim,数电方面用 protues

网友:
multisim还有面包板

网友:
暂时没用过,有用到的一些小电路直接在面包板上搭电路实验

网友:
multisim 一直在用

网友:
用multisim很长时间了,还在用12.0

网友:
常用saber  spice 比较专业

网友:
multisim还行吧

网友:
仿真不如实际搭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