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uartus上能直接用* 和 / 吗??

楼主(2014-09-12):
quartus上能直接用*    和  /     参与乘除运算吗??

网友:
应该是可以的,教程上有

网友:
试一下不就知道了,能编译通过就行。印象中是可以的。只是耗资源多。

网友:
你搜搜可综合的运算符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试一下不就知道了,能编译通过就行。印象中是可以的。只是耗资源多

楼主:
编译能通过,会不会出问题??

网友:
除不行的

网友:
可以,自动综合成DSPcore

网友:
可以用的,除法是不行的,乘法是可以综合的。

网友:
vhdl是不行的。。

网友:
最近就是为/伤透脑筋,最后用了个移位减法运算代替,虽然要好多个周期后才有结果,但是逻辑资源占用非常少

网友:
为何不用IP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