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根据遥控器波形判断其协议类型和读取编码值?

楼主(2014-09-12):
先上个图:

我是将遥控器的红外发射管的两个管脚接到示波器上测得的按下Vol+时的波形,根据「遥控器原理」,我推测它是NES编码格式。具体是不是有待坛友指点。

现在假设是NES编码格式,根据woshigeshuai在「刚买的红外遥控器,用户码0x00FF不知道是address还是command?」回复到具体格式是:「起始信号+用户码+用户反码+数据码+数据反码+结束信号」,从左到右读0xff00 14eb 1 关于 正码和反码那点 还挺符合的。

但是问题来了,我在代码中解析到的是0x28(二进制 0010 1000),恰好是14(二进制 0001 0100)的反序读法。难不成是应该反序读取吗?这点我还没有找到根据。

Q1:这个波形是NES编码格式的吧?
Q2:波形上的数据是从 左 到 右 读的还是从右到左读的呢?

楼主:
有点深奥,能不能通俗解释一下呢?十分感谢。

网友A:
你要想考贝遥控就直接接收他的波形在发射出去就好

你要想搞解码估计你还要花一百倍的功夫

怎么可能放张图人家就看得出这是什么编码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要想考贝遥控就直接接收他的波形在发射出去就好

你要想搞解码估计你还要花一百倍的功夫

不好意思,我没有说明白,这个基本上确认是NES的,在 上述引用文章中有 样例:

根据几个信息的周期时间 可以说是完全符合NES,但是对于每一块数据按照什么样的顺序读还不太清楚,所以重点问下这个。: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养成随手百度一下的好习惯

十分抱歉,我为我的愚昧致歉。:) 帖子中的引用文章最后有解释,和您的一样。

一个急了两天的问题,在这里分分钟就被解决了。

网友C:
用逻辑分析仪测这个吧。那个波形就比较清楚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逻辑分析仪测这个吧。那个波形就比较清楚了。

谢谢指定,这个波形不算复杂,可以确定0或者是1,只是不会读,现在已经清楚了。(身边暂时没有 逻辑分析仪);)

楼主:
renpeng009的回帖怎么没有了?「神奇」加上「不理解」,反正还是十分感谢坛友。

网友D:
你是不是交流耦合啊?如果是,直流耦合会好些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是不是交流耦合啊?如果是,直流耦合会好些吧

刚才核实一下是 DC1M欧耦合 换成 AC的更多毛刺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刚才核实一下是 DC1M欧耦合 换成 AC的更多毛刺。

看着波形很奇怪,像是交流耦合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看着波形很奇怪,像是交流耦合

我也不确定这算不算正常的波形,我也是第一次实测红外波形。:)

网友E:
这不会是直接良测红外线LED两端吧?还有是NEC不是NES,要量测比较正确的波形要一端接地,一端接控制红外线输出的三极管的B极,不要去量测LED端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不会是直接良测红外线LED两端吧?还有是NEC不是NES,要量测比较正确的波形要一端接地,一端接控制红外线输出 ...

十分感谢,明天验证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不会是直接良测红外线LED两端吧?还有是NEC不是NES,要量测比较正确的波形要一端接地,一端接控制红外线输出 ...

您说的太准确了,我按奈不住想要看到结果,就跑公司来测试一下,如下图,测试的是三极管的B极。效果好多了。:)

网友E:
这颗IC算是老标准了,很多兼容的IC,最好不要直接量测B极,最好量测连接限流电阻的另一头,或者直接去量红外线发射IC的信号输出脚,信号会更漂亮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颗IC算是老标准了,很多兼容的IC,最好不要直接量测B极,最好量测连接限流电阻的另一头,或者直接去量红外线 ...

了然了然,最近测试时也发现一些奇怪的问题。测出的波形很多参数和要求上的并不相同 占空比 甚或 载波频率。结果也都能正常工作,不知您对此有什么看法没有。

网友E:
一般来说,接收都是用mcu译码,依此IC的接收其实很好解,同步固定是560uS,0,1判断是在LOW信号宽度不同,0是1125-560=565, 1是2250-560=1690,所以判断0,或1就判断这两个宽度的中间值 (565+1690)/2 = 1127,所以只要判断比1127大就是1,比1127小就是0,这样即使信号有一些差异,那么这种判断方式可以容许很大的误差!!

网友F:
我以前就是做万能和学习型遥控器的,测试点放在B极(三极管驱动红外发射管)和发射口有一点小区别,载波是相反的。

判断是哪种格式码:
                1.测定 引导码时间、用户码时间、数据码时间、载波频率、停止码时间。
                2.用户码格式+数据码格式、停止码格式、整个码型时间。
                有了上述两项的数据基本可以判断是哪种格式。

在我积累的编码方式中没有你所说的NES编码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以前就是做万能和学习型遥控器的,测试点放在B极(三极管驱动红外发射管)和发射口有一点小区别,载波是 ...

说它是REM格式,主要是和遥控器原理进行像您说的那样波形对比得出来的。资料中只写了NEC消费类产品的波形,没有点明是什么样的 编码,我就暂且认为是NEC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一般来说,接收都是用mcu译码,依此IC的接收其实很好解,同步固定是560uS,0,1判断是在LOW信号宽度不同,0是1125 ...

有时候误差还可以很大,20Khz的信号也能凑合。看起来真是相当智能。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