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inetis入门开发板选择?(已解决)

楼主(2014-09-12):
是选用KL25Z开发板还是KE02Z开发板,或者其它开发板好呢?

网友:
选用KL25Z开发板

网友:
入门,什么都行。
KL25主要多个usb,可入门级的很难搞好usb

网友:
你应该问自己,搞MCU,你是用裸奔好,还是绑定一个rtos好,各家的mcu在本质上是差不多的,可能一家公司会用到好几家的mcu开发不同的产品,但是软件这块选用什么框架的,却不会随便变

网友:
亲,看您的需求是什么?玩玩的话推荐KL,多个USB

网友:
tower用来入门最好不过

网友:
这是飞思卡尔用于arm的cortex m系列内核推出的单片机,关键是楼主要用什么内核,做些什么,比如说入门cortex m0+可以用kl25z,入门cortex m4可以用k60等,就看你的需求了

网友:
这个不好说,看你需求了,比如USB,网络,TFT驱动等,并且,单片机尤其cortex的入门都差不多,关键是后期你想做什么。其实tower板还是很不错的

网友:
最好买一个全的,什么都能体验
从开始点灯,然后是按键,触摸按键,串口,定时器使用,SPI, I2S 最后就是功能体验。。。

网友:
要想成为高手,不应该一开始选全的,要选最低端的,然后你还能用的很稳定,比如一个16k flash,2kram的mcu上,你跑着ucos或者裸机,串口,ad,iic,等等外设都用上了,疲劳测试一个月,还不死机。你再向高端mcu挺进

网友:
个人觉得入门板就是 资料多,例程多。 然后遇到困难就会容易解决,你遇到的问题估计前人已经经历过。

网友A:
FRDM-KL26Z也是不错的选择

Kinetis L系列更具低功耗代表性,Kinetis E系列是5V产品比较适用合替代飞思卡尔8bit的芯片。

飞币计划暂时只有FRDM-KE02Z开发板可供兑换,楼主如果飞币够可以先换一块玩起来。

网友:
如果是刚上手飞思卡尔Kinetis芯片的用户,建议看一下这篇:【官方资料分享】飞思卡尔单片机快速上手指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FRDM-KL26Z也是不错的选择

Kinetis L系列更具低功耗代表性,Kinetis E系列是5V产品比较适用合替代飞思卡尔 ...

请问第二级别的奖品 是哪款Kinetis的开发板呢?半价的价格是多少呢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请问第二级别的奖品 是哪款Kinetis的开发板呢?半价的价格是多少呢

不好意思
暂时我也没有获得那些国产开发板相关信息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好意思
暂时我也没有获得那些国产开发板相关信息呢

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级别的板子还不能兑换是吧!请问您有没有关于K60关于以太网方面的应用的资料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