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玩LABVIEW+PLC的嘛?

楼主(2014-09-12):
现在有使用LabVIEW做自动测试,发现LABVIEW功能比较强大,关键比较容易上手。LabVIEW有个运动控制工具包 ,可以做PLC上位机界面。目前在学习LabVIEW图像识别。运动控制以后打算学习下,玩这个的多不多?好像很多工业控制已经使用LABVIEW了!

网友:
这个做的界面比较花哨

网友:
比较关注  lab view

看过一点书,但是没什么头绪。想用来做上位机。 貌似还有嵌入式的labview

网友:
有啊。做过LabVIEw通过串口与PLC通讯,三菱的plc。流水线产品测试。

网友:
移植性不好。

网友A:
LabVIEW初学比较快,很容易的就可以搭建起一个应该程序。有现在的各种框架,如生产者/消费者模型,等。
但要是想用LabVIEW做出好用且好看的应用软件,得多学些东西,如自定义控件,XControl,内存管理等。
建议先看陈锡辉的LabVIEW_8.20程序设计从入门到精通。虽然是06年8.20版的,但还是有很大价值的。
再找阮奇祯的我和LabVIEW看看。有很多实际的应用经验。
PS:我只是五年多前上学时课上学过LabVIEW,用NI的USB采集卡做了双通道的示波器,功能做的还行,界面很难看。这些年一直没做LabVIEW方面的工作,已经生疏了。
修改错别字,内存写成内在了。

网友:
我现在就是用labview和自己的控制器做工控,用modbus通讯

网友:
labview要做到深入,好像很难。

网友:
是类似组态软件一样的东西吗?上点资料科普下呗

网友:
labview要做到深入,好像很难

网友:
ni有opc软件主流品牌plc都兼容

网友:
labview入门容易,上升难。

网友:
大神们开课讲讲呗,不用太深,知道如何入门就可以了,不然一头雾水

网友:
搞运控的考虑LabVIEW ,一般工控可考虑自作上位机

网友:
初学者一周都不到就会编程了,但是要想搞到高深的水平,还得岁月的磨练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abVIEW初学比较快,很容易的就可以搭建起一个应该程序。有现在的各种框架,如生产者/消费者模型,等。
但 ...

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哦,怎么感觉跟我在学校做的是一样的,难不成是校友?关键我也是5年前学的

网友:
之前用labview做上位机与西门子的200链接,采用opc进行通讯,数字输入输出总是不能使用0.0只能使用0.1以上的位,后来还链接了三菱的fx测试了一下没有深入的做过!

楼主:
视觉处理/图像处理感觉用LABVIEW比较容易些,比C++容易些.学习中.

网友(2014-10-28):
labview+opc.电脑直接读写PLC寄存器,正在学。

网友:
习惯用C#做上位机。labview图形编程不是很习惯,简单的应用倒是非常好用

网友:
labview做工控方面感觉最近用的越来越多了,快2年没用了

网友:
我最近手上有个案子需要用到LABVIEW+NI的板卡,做数据采集的,汽车行业的,有没有人有兴趣,软件这块准备外包

网友:
上手很快的,我最近也在学这个

网友:
编程模式感觉和VB差不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