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K22的CLKOUT脚是否可作为其他器件的时钟输入?

楼主(2014-09-12):
如题,我的外设芯片需要16MHZ的时钟输入,我发现MK22FN1M0VLH12的46脚可以复用为CLKOUT
那么其是否可作为时钟输出当作我这颗芯片的时钟来用?
目前在参考手册上找到的信息是这个脚是用于FlexBus的

网友A:
可以的,你用示波器量一下频率,只要准就没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,你用示波器量一下频率,只要准就没事

现在在设计阶段 还没有做板子
我的这颗芯片需要最低16MHZ的时钟输入
能得到明确的答复的话我就试试看,手上倒是有板子可以测试

网友A:
你的frdm板子就可以拿来测试,我们在stm32,mk20d上都这样干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frdm板子就可以拿来测试,我们在stm32,mk20d上都这样干过

OK,我试一下
还得先找到配置这个时钟输出的寄存器

网友A:
这个一般在pclk的分频上,你去找找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一般在pclk的分频上,你去找找看

找到地方了
第一步:
        通过PORT模式将指定将引功能配置为CLKOUT模式,即输出内部时钟,PTC3 这个引脚可通过PORTC_PCR3控制寄存器配为CLKOUT

第二步:
        :通过SIM_SOPT2控制寄存器中的CLKOUTSEL指定哪种内部时钟输出到CLKOUT引脚上

社区文章:https://community.freescale.com/thread/306667
谢谢,在写个程序试一下看看

网友:
肯定可以,注意配置!

网友:
可以,只要管脚配置正确,且外设阻抗匹配即可,这个引脚本身就是这个目的,而且可以减小时钟信号带来的频偏

网友B:
我的板上PTC3(第46脚)已经配置成CLKOUT了,你用万用表量下X6端子,应该有1.6V左右的电压,说明该脚有方波输出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的板上PTC3(第46脚)已经配置成CLKOUT了,你用万用表量下X6端子,应该有1.6V左右的电压,说明该脚有方波 ...

我之前有已经写过一些小程序,原本的程序被擦除掉了

网友:
可以的,不知道驱动能力如何。

网友:
一般都是可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