买了一台二手thinkpad T410手提电脑,大家看看值吗?

楼主(2014-09-12):
买了一台二手thinkpad T410手提电脑,此手提原价7000左右,比较结实稳重,重量也比较压手

配置
1,CPU intel 酷睿 I5 M540 双核 2.5G  可以自动超频到3G以上,酷睿的一个亮点就是自动超频,就是说相当于在汽车超车时能瞬间提成马力的技术
2,4G 原装内存 1G频率
3,320G 7200转到WD黑盘
4,14寸 1440X900的高分屏,亮度较高,较白,至少我看不出是换过的屏幕
5,集成显卡
6, DVD刻录
7,风扇散热孔比较干净,但是也有可能是后换的
7,7天保换,之后跟没有保也差不多

最后:价格是1550元,柜台成交价格。

网友:
多少收的是关键

网友:
没看到价格。

网友:
我去年买了一部t420的,今年屏幕就坏了,以后买这些东西,有钱就买新的,没钱攒钱买新的

网友A:
二手电脑就别计较电池性能了。
我的08年的电脑, 原装电池待机不到半小时了,  淘宝上买个新的替换后, 能待机1个半小时。
据说, 新的haswell架构的笔记本待机时间在5小时以上,  没用过, 只能仰望。

网友:
睿频没什么奇怪的...

那个分辨率不算高分屏。

另外烤机似乎用4K放不太合适,毕竟只烤了CPU...AIDA 64里面有个系统稳定性测试,可能会更合适。

硬盘感觉比较渣啊...

网友:
硬盘有坏道了,这个价格电池还有60%,应该还可以,淘宝上面有新电池买的也就百十块钱。

网友:
我的T400使用3年多了,充电次数101次,容量还是100%

网友:
多少价钱呢

网友:
不要硬盘,换SSD,加内存到8G,再用5年没问题

网友:
现在的价格偏贵

网友:
二手要买 屏幕 和 CPU都可以更换的才好, 二手的很多问题,里边都换了垃圾配件, 烂硬盘,烂内存,烂屏幕,外表翻新了一下,还号称展示机

网友:
二手笔记本靠谱吗

网友:
一般吧,要是我的话会买高级点的

网友:
楼主不是说了1550

网友:
我觉得价格还是满值得

网友:
我2年前也淘宝买了个二手T400  现在用得还很爽,估计也是拼装机

网友:
能用就凑合着用。

网友:
买过二手电脑,当时电池能用2个小时。平时用交流电,不到一个月,电池突然就不能用了。

网友:
价格1550,我看着还算可以,二手的东西,如果没偷着换部件的,可以入手

网友:
买的没有卖的精。二手东西不靠谱的多,还是买新的吧。

网友:
怎么大硬盘花花绿绿的,还能用?

网友:
不值
2个月前才摔坏了T410,现在用T440P,感觉性能是T410的2倍

网友:
买都买了,只能说值了。。。
要不你还能怎么样。

网友:
二手的肯定是拼装的,再说了,这个价格也没什么值不值的了,凑合着用一段时间吧

网友:
如果没硬伤的话,就价格来看值
我以前买二手是保7天,如果LZ的也保的话可以尽情折腾,有问题就去换

网友:
不值得,加钱买新的吧。

网友:
二手本本水太深了

网友:
二手原装的话就比较值

网友B:
还可以吧  不过这个机子 用太久了 四千个小时啊。。。

网友:
用用还可以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可以吧  不过这个机子 用太久了 四千个小时啊。。。

4000小时是不短,但是我想里面的硬盘肯定是后换过的,所以不能代表机器的使用时间

网友:
1千多的价格蛮值的

网友:
最近也想搞台二手X系列的,轻薄,出去好带

网友:
建议不要硬盘 自己加个120或者256的ssd

网友:
同意楼上,ssd快白菜价了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只要能确保不是拆机件或者是返修的应该很值!!

网友:
第一代I5,感觉一般啊。

楼主:
用Aida64进行stress测试,load100%,温度不到60都,我感觉散热还不错。

网友:
最好买新的,如果已经买了有问题及时退换

网友:
用途要求不高的话,应该问题不大

网友:
信得过的店就很划算了,只是这配件都是拆机件么?

网友:
硬盘换ssd吧,会比较爽的。价格很久没关注了,不知高低,反正配置比我现在用的好了多少倍。

网友:
1500左右还是比较值得的。

网友:
价格不是很贵,但是最好买新的,旧的硬件或多或少受到长期工作的影响了

网友:
蛮划算的哦

网友:
估计洋垃圾拼装的,2011年的机器,这么快就进入市场了,国内应该不会这么快淘汰吧,买二手的,看运气!

网友:
感觉挺便宜的,IBM 的还是挺耐用的。
也想收个用过两年的,不要太旧的

网友:
楼主是win7系统么?我xp系统恐怕用不了ssd.虽然有此打算。

网友C:
我觉得很不不值,不管是拼装还是原装,多少年了都?零件老化,性能低,况且这类机子品牌和服务占了价格中的很大一个比重,现在肯定是没有保修了。这价格可以买I5 2代的机子了,加几百上3代,各种新功能,老化也不严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觉得很不不值,不管是拼装还是原装,多少年了都?零件老化,性能低,况且这类机子品牌和服务占了价格中的 ...

顶!:-$O:-)

网友:
还不错,我三年前搞的收了一个土豪的T400   除了偶尔花屏外 功能美! 但是收的时候是1300   ,而且画PCB的时候,集成显卡要比独立显卡顺畅的多哦!个人感觉Thinkpad T系列的二手机还是性价比很高的,再过两年准备搞个二手的T5xx玩玩

网友:
二手T410,用了快一年,感觉良好,外观感觉有点旧了,不过都是自己平时不注意造成的

网友:
410的键盘手感比较好
现在都是巧克力了
不过也还好
我的430
前段时间入手X240
感觉X240做工比430好多了
430的缝能爬进虫子
不差钱就全新

网友:
这个价格还不错

楼主:
我在二手电脑市场发现,买卖的产品80%都是tiankpad系列的,少量的是HP等品牌。而且thinkpad系列的也以T系列和X系列为主。我问老板为什么没有ASUS的呀?老板说新的才2K多,还有人买二手的吗?
我觉得二手市场,新/旧产品价差大的才有市场,价差小的不如买新的。
thinkpad T系列的产品,是比较高端的系列,用料比较扎实,主打的稳定牌。新旧价差高达4倍,新机要卖到6K~8K。所以我才入手这台机器。

老板说二手机主要货源来自于海外,国内淘汰的二手机不是很多。

至于是拼装机,我倒不是特别苛求,只要质量稳定就好了,另外我买过4台thinkpad T系列产品,之前是T61。应该说都没有让我失望过,到现在这几台电脑都没有发现硬伤。

网友:
我也想收台   HZ是哪里的

网友:
蛮好的,光驱如果用不到一般建议换成硬盘托架,然后原硬盘位换成个小ssd装系统。

网友:
为什么不用aiada64  测试软件我偏向于国外的

网友:
t420才1700,一代i系列真不怎么样

网友:
价钱还算合适啊,用着舒心就成,管他啥配置呢

网友:
我见过很多二手的都被换屏了

楼主:
我在这台电脑上装了win8.1 32bit 的OS + chrome浏览器,感觉速度飞快,毫无卡顿,对这个速度我还比较满意。打开office2007的文件速度和就在2~3秒左右。也可以接受。
另外我发现一个很好玩的现象,就是他的指纹识别系统,设置好thinkvantage后,开机就不用按电源开关了,直接手指滑一下扫描器,就自动开机,然后自动登录,省去了敲密码的过程。
屏保后输入密码也是指纹识别,感觉还比较实用。

网友:
这个价格还可以吧

网友:
IBM T系列质量非常好,我的T42曾经1个多月没关过机,没出任何问题。

网友:
不错啊。这个价格。

网友:
二手电脑靠谱吗

网友:
二手笔记本靠谱吗?用了如何?

网友:
T410 这价格可以,换SSD,还是不错的。

网友:
1550 还是不错的。现在1550买不了什么东西了,TMD 软妹币

网友:
应该还可以吧.

网友:
也想搞一个靠谱的,现在用的DELL的用了6年了。散热一直都有问题

楼主:
用了10天,感觉不错,温度不高,电池装Win8.1能用2.5小时。另外硬盘我也挺满意的,用HDturn测试没有坏道。
隆重介绍一下西数黑盘,这个黑盘是西数最高等级的硬盘,蓝盘用我的角度看就是缩水的产品,黑盘和蓝盘价格差1/3呢。
黑盘速度快,用料实在,稳定性好。

网友:
比较不错,看着还可以,比我这老古董强

网友:
这价钱确实超值,买个大平板也得这个价了,三星、苹果还不够。

网友:
还是买新的算了!

网友D:
今天买了台W500

网友E:
W500 价格呢,w510或许好点?

网友:
恩,想换电脑了,i3不够用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W500 价格呢,w510或许好点?

电脑当然是新的好,看个人需求啦。T9400/4G单条DDR3/15寸1920X1200/不要硬盘 = 1300RMB。玩玩没所谓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今天买了台W500

ThinkPad T系列保值度最高 , 主要是他的新旧价差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ThinkPad T系列保值度最高 , 主要是他的新旧价差大

我买电脑从来都不考虑保值问题。需要就买,趁还没坏之前使劲用,坏的时候就不那么心痛。买W500,屏幕够大是主要原因,另外就是独立显卡,够用了。

网友:
电脑还是买全新的好

网友:
肯定值得啦 ,我当年1200买的T400现在还是嗷嗷叫呢,24小时不关机

网友:
对二手无爱啊!

网友:
看楼主说的我也想买一台~~我现在的电脑经常硬盘使用率到90%以上,然后电脑就没反应了感觉换块SSD还是有必要的

网友:
Y50很好的,不过也挺贵的

网友:
还可以,不是很贵

网友:
3月买了个 X201 感觉还行!

网友:
没有暗病的情况下,1000多买台T410很超值了

网友:
还可以吧

网友:
我前段时间刚退了一台二手X201,用了3天就决定退货!@

网友:
这价钱不亏

网友:
二手的东西很多时候碰运气的,就算是新的也会出问题的,概率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二手电脑就别计较电池性能了。
我的08年的电脑, 原装电池待机不到半小时了,  淘宝上买个新的替换后,  ...

我的x230电池确实可以用5个小时

网友:
一千来元可以了。当年我买的二手T30还4000多。我还在用呢。
一点。别没事升级。老机器就用老软件,老系统。
我最看中的是它有串口,还有并口,否则我无法找到并口的机器了。

网友:
不要硬盘,换SSD,自己拆机清理下,硅胶风扇什么的更新下,再用几年没问题

网友:
我也想这么收一台。

网友:
买家没有卖家精,这个价位估计里面换了不少东西了

网友:
贵了!................集成的显卡,卡!

楼主(2014-10-17):
还有一个小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,你可以在网上查查,你锁定的目标型号,有没有电池可买,比如这台T410。网上电池约100元。这样你就可以跟卖二手电脑的说,不要电池,让他把电池价格给你减下来,毕竟二手电脑的电池一般都不太好,还不如在网上买块电池呢,只要是那个正规代工的,质量还错。
另外,如果对硬盘不满意,也可以让二手老板把硬盘折价,自己去买硬盘。至于光驱,如果不用的话,也可以折呀。买二手就是精打细算。

网友:
不值,价格太贵了

网友:
价格还不错的,换SSD更好

网友:
可以,一千五的价钱可以接受了

网友:
我也是410 ,M580 CPU 加了4G内存,硬盘换SSD,现在挺好用

网友:
就怕遇到组装翻新再翻新机

网友:
上过二手笔记本的当,买着便宜,修着贵。反反复复几次比买新的还贵。有时也得看运气。

网友:
当年T32用得真爽

网友:
上SSD必须的,花费也不多少,370元的128G搞定。我是同款机型的。

网友:
还行吧~换个固态硬盘妥妥的~

网友:
就担心电池的续航能力

网友:
二手基本看运气啦,电池,硬盘确实可以自己换新的。
等我的老本本坏了,也入手一个二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觉得很不不值,不管是拼装还是原装,多少年了都?零件老化,性能低,况且这类机子品牌和服务占了价格中的 ...

新的I5要3000多吧!哪有这么便宜的买

网友:
性价比还是不错的,电脑也就是个消费品,11年买的T40有点跟不上了,看来也得换了

网友:
T410   值得一买,16:10的屏,以后好像不多了。

网友:
用来干活可以啦,只要不玩游戏足够了,干活是得有个专用的机器,以前都是家用、干活、玩游戏全在一台机器上,动不动就坏,重装系统麻烦死,后来我也在淘宝上收了个二手的 T410 ,真的很方便,但是我那个不怎么走运,放了几天开不了机了,提示说风扇坏了,从网上搜了个办法,拿吹风机对着风扇散热孔一顿猛吹,再开机好了,应该是风扇的润滑油干了

网友F:
楼主是在那个电脑城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楼主是在那个电脑城买的

E世界4层

网友:
二手的要看运气了

网友:
二手水太深了

网友:
一代i5发热大,不是很好

网友:
看机子有没有暗病先

网友:
马云家买的吗?

网友:
昨天刚买了一个二手的T410S,2050块。

网友:
就价格来看,还不错,我是从济南二手电脑市场这个角度看

网友:
10年买的IBM T60一直在服役

网友:
合适就好,别人的意思最多只能作为参考

网友:
两年前买的X200 ,二手的。现在依然跑的嗷嗷叫,毫不夸张的说比我新买的HP 4431流畅。只不过电池不给力。

网友:
最近几天 也琢磨给 朋友换一台机子,还在奔腾时代~

网友:
都是翻新的机子,不过会挑的话,有些质量和稳定性不错,用个2-3年没问题

网友:
二手这东西,只有买亏的没有卖亏的,表面看起来很值,不知道有没哪里有问题,所以还是慎重,祝楼主捡到宝

网友:
2手的话,只能拼人品了

网友(2015-01-29):
在哪里收购的呢,不贵

网友(2015-02-28):
二手电脑的买好了,也是不错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