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L16C554如何设置波特率

楼主(2014-09-12):
请问大神,TL16C554如何设置波特率?是设置DLL和DLM寄存器吗?谢谢!

网友A:
对啊 是这两个寄存器,不过设置这两个寄存器之前要吧LCR的bit7设置一下才行

楼主:
谢谢!还想请教一个问题。TL16C554的晶振可以是16M吗?我看手册上不一样。

楼主:
第一个图说是晶振频率可以高达16MHZ,第二幅图说是允许时钟(DC-8MHZ)。这是怎么回事呀?应以哪个为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啊 是这两个寄存器,不过设置这两个寄存器之前要吧LCR的bit7设置一下才行 ...

哥们你真是不做不死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第一个图说是晶振频率可以高达16MHZ,第二幅图说是允许时钟(DC-8MHZ)。这是怎么回事呀?应以哪个为准? ...

可以用16MHz,好好看文档
至少要看完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