示波器在测试电源纹波上该如何应用?

楼主(2014-09-12):
使用数字示波器测量出来几百mV的纹波值,和参数规格一比,完全差了几十倍?这是是什么情况?请各位大神指教一二

网友A:
去掉探头帽子和地线夹,探针和地环上并47uf和0.1uf的电容,用ac耦合测

网友:
电源纹波,我也一直没有好的测量方法。

网友:
看示波器厂家写的应用指南去

网友:
接地线/接地夹要去掉,探头的钩子也得拿掉,换探头带的那个弹簧,用探头的尖端请测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去掉探头帽子和地线夹,探针和地环上并47uf和0.1uf的电容,用ac耦合测

并47uf和0.1uf会改变原电路特性

网友:
PI的技术手册推荐怎么测量

网友(2014-10-27):
用示波器测试电源纹波,选 用AC档,要打开20MHZ的带宽限制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