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用过带DAC的单片机没?

楼主(2014-09-12):
如题,最近做无线音频。PWM调制声音调不好。
各位有啥带DAC的单片机推荐?RAM最好有400byte以上
最好比较便宜

网友A:
带这个的单片机很多吧,你看看STM8或者STM32,新唐的MCU也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带这个的单片机很多吧,你看看STM8或者STM32,新唐的MCU也有

可否举个例子?

网友B:
stm32大容量,msp430f5638等等,用起来挺好的

网友:
STM32F103系列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tm32大容量,msp430f5638等等,用起来挺好的

找到了~谢谢

网友:
很多带DAC的,基本上各家的MCU都有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stm32大容量,msp430f5638等等,用起来挺好的

是的

网友:
以前用过,那时也不是做音频,做电流源驱动

网友:
stm32f100c8就有

网友:
51也有带的。c8051f020等等

网友:
这个类型很多啊。。。。51,stm8的,msp430的。。

网友:
STM32F100C8T6 以前用过DAC播放WAV

网友:
好多都带的

网友:
PIC的单片机!

网友:
stm32的戴吧!

网友:
STM32 的DAC非常好用,并且可以和DMA一起使用更方便

网友:
c8051f系列很多都有的

网友C:
给你推荐一些轻量级带DAC的单片机吧,比如AtXmega32A4、C8051F005,这些引脚少,寄存器简单,控制方便。STM32夸张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给你推荐一些轻量级带DAC的单片机吧,比如AtXmega32A4、C8051F005,这些引脚少,寄存器简单,控制方便。STM ...

谢谢~~需要的就是这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