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开源】6导联ECG心电采集及上位机显示

楼主(2014-09-12):
菜鸟第一次鼓起勇气发帖,有点小紧张哈
以前潜水很久学习大大们的姿势,今天算是回报下论坛,把我之前做的毕设拿出来分享一下。

这是系统的框图

再上几张上位机显示的其中三个导联的图

图中噪声主要是50hz工频干扰,因为工频陷波器做得不好,实测只能衰减15db,还有共模抑制比较差,这些都是需要改进的。
简单的说明下系统:
        人体四肢贴上心电极片,采集到1mv左右的心电信号,通过4根导联线接到电路板的接口上,
        右腿作为基准,左右臂,左腿作为采集信号进入缓冲电路,
        再进入威尔逊电阻网络,分出六路信号,
        通过两片模拟开关cd4051导联选择电路,一片切换仪表放大器的正向输入,另一片切换仪表放大器的反向输入,
        按照心电图导联的标准,进行组合成标准导联I,II,III,单极加压导联aVR,aVL,aVF,一共6路心电导联信号。
        从而达到一片仪放也能输出6路心电信号的作用,在主放大电路放大40db后,
        进入低通高通滤波器,限制带宽,50hz陷波器,滤除工频噪声,
        ad采集信号,单片机通过串口发送到上位机显示。
下面是模拟部分电路图

还有qt上位机及51单片机程序

网友A:
50HZ滤波没有做好,已经淹没了不少心电细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50HZ滤波没有做好,已经淹没了不少心电细节

确实没做好,我的电路50hz滤波最多只衰减了16db,把陷波点调动时,最大也只能-20db

网友:
支持,我之前想做12联导的,但只是画了PCB,现在都搁置了

网友:
加上软件陷波器  貌似市面上好像没有6导的心电图机

网友:
不明觉厉

网友:
不是很好做,小信号。

网友:
楼主考虑用数字滤波器做50Hz陷波试试看?

网友:
不懂心电图。

网友:
用集成的滤波器做50hz陷波,应该好点。

网友:
都加到pc了,肯定上数字滤波器呀

网友:
不是很懂这个,支持下

网友:
很是犀利

网友:
标记一下

网友:
楼主,你滤波器带宽多大,设窄点软件上再加个滑动平均滤波基线就会平滑一点

网友:
楼主上位机做得好漂亮

网友B:
你的上位机好用
如果能保存原始数据,方便下次调用就更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上位机好用
如果能保存原始数据,方便下次调用就更好了

可以保存成图片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上位机好用
如果能保存原始数据,方便下次调用就更好了

你的滤波做的比我好多了

网友(2015-12-04):
mark一下,很好

网友(2016-04-26):
上位机相当不错,不过只有单通道,不知道哪位大侠能多加几个通道不。。。就完美了。。

网友:
加一个高级的仪表控件就解决了。

网友:
RS波看起来已经被50Hz干扰淹没了,可以试一下用软件滤波去工频干扰

网友(2020-06-04):
引用 网友B:
你的上位机好用
如果能保存原始数据,方便下次调用就更好了

哥们看了你得ecg,这块有没有共享方案没?发个看看

网友:
做的很不错了,特别上位机程序写的挺简洁漂亮的

网友(2021-09-08):
做得非常棒,收藏,以后研究

网友:
牛,很好的项目

网友:
很好,借此学学 Qw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