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嘉立创做板开票的问题

楼主(2014-09-12):
请问嘉立创开票是不是根据开票资料填写的内容开票,假如我做了好几次板子,前几次下订单的时候要求开票但是开票资料是乱写的,最近一次积累到比如一万元了,我现在要求把发票开出来,我是不是只要把系统后台的开票资料填写正确就可以了?

网友:
打电话或者问他们在线客服

网友:
首先下单时选择了需要发票,并选好了发票种类(3个选项选其一),才是含税价,才会有发票。

发票3个选项分别是:
选项一:需要累计的增值税专用发票(可抵扣17%);
选项二:需要累计的增值税普通发票(不能抵扣);
选项三:随板子一起发出的增值税普通发票(偶尔分公司的机打普票);附近交期的订单会开总金额总数量,开在一张发票上随先出货的板子一起寄出。

前二项需累计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增值税普通发票,累计到1000元以上后,实在急用,可点通知开票,但单独寄出的发票的顺丰运费需要到付。累计到2000元或以上,您再点通知开票的,单独寄出的发票的顺丰运费我司统一支付。因发票份数不够用,能累计多点尽量累计多点。
需要累计发票的朋友下单时请一定要选需要发票并选择好发票种类;板子出货后,系统会一一累计进待开增票里(指增值税专用发票或增值税普通发票),累计的待开发票一直有效。
累计的增票,选需要发票前,请一定先在客户资料里补充完整开票资料。有几家公司的朋友,若下单时不大确定到时哪家公司需开票的话,可以任意写一个, 但是切记请在系统里点通知开票前,一定要修改为正确的开票资料(请在点通知开票前,在客户资料里的开票资料里修改好,这个很重要)。

累计得差不多了后,如何在系统内通知开票,找到系统左边菜单导航栏,方法如下图:

楼主:
恩,明白了,就是之前随便填写没关系,只要是点通知开票钱把正确的开篇信息填写好就行了,是吧

网友:
信息填写正确,这点很重要的,嘉立创还算蛮规范的。

网友A:
收款单位和开票单位是统一的吗?
我们财务金额超200必需走转账。
普通发票,
不能累积开,需要转一次帐开一次发票。

网友B:
财务要求专业发票,可是钱是我们先垫的,只能普通发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财务要求专业发票,可是钱是我们先垫的,只能普通发票

每次下单选累计增值税专用发票,即使个人在系统里支付的,也一样能累计增票的。具体详情,请咨询系统内左上角的您相应的客服(QQ或电话)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收款单位和开票单位是统一的吗?
我们财务金额超200必需走转账。
普通发票,

很抱歉,您的这个需求可能配合不到。

具体详情,请仔细咨询系统内左上角的您相应的客服(QQ或电话)。 谢谢

网友:
打电话就行,好像QQ也可以联系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很抱歉,您的这个需求可能配合不到。

具体详情,请仔细咨询系统内左上角的您相应的客服(QQ或电话)。  ...

打样可以满足200以内,量产肯定超200,联系联系在定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