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tel的APA系类FPGA的下载器FLASHPRO LITE使用?

楼主(2014-09-12):
   请问板上有使用actel的APA系类FPGA的下载器FLASHPRO LITE的吗?刚刚买了个,说是从海关来的,26针的JTAG。但是我用的APA150,原理图中画的是10针的JTAG。我把对应的TAP相关脚连接,下载不进去。请大拿说下使用经验!!!跪谢!!!

网友A:
有什么问题?报什么错啊?

网友B:
不能用 只能用26针的那个 下载器里好像有升压电路 为写flash用的 apa这个系列内部没有写flash的升压电路 所以好像只能要26pin这个并口的下载器

网友B:
看看网上有没有apa的demo原理图 对一下

网友C:
很久之前用过,26个,你总有没接的吧,是有一个好像20几伏的高压

网友B:
LZ看完是不是有泪奔的赶脚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很久之前用过,26个,你总有没接的吧,是有一个好像20几伏的高压

飞了很大劲下载到一个APA600的原理图,JTAG载器中的VPP,VPN两个脚没有用,是不是要联到fpga管教上,等上班再验证吧! 令外附上APA600开发板原理图,供大家参考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LZ看完是不是有泪奔的赶脚

还可以,主要是没用过。等下载成功了再给大家说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看网上有没有apa的demo原理图 对一下

废了半天劲下载了个,已经上传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什么问题?报什么错啊?

好像是VPP,VPN管脚没接的原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能用 只能用26针的那个 下载器里好像有升压电路 为写flash用的 apa这个系列内部没有写flash的升压电路 所 ...

用的就是并口下载器   不过我的原理图中的VPP  VPN没有接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

网友:
这两个是给flash编程的高压, 不接应该不行.

网友:
VPP  和VPN 要接上 ,  并个   耐压  要高点的电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