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quartus ii 中有没有全数字锁相环的IP核?

楼主(2014-09-12):
最近一个项目中要涉及到对任意频率方波信号倍频部分,看到网上有人说有该IP核,但找了好久也没找到。

网友A:
锁相环肯定是有的,ip都是基于原语实现的,找到相关的原语,然后把输入参数通过程序配置一下。应该就可以了。我只用过这种方法定制过任意大小的异步fifo。其他的没用过。

网友:
有PLL,但是是模拟的

网友:
DLL是数字的,quartus中没有

网友B:
你的项目中,任意频率的估计不行吧

网友C:
锁相环肯定是有的,ip都是基于原语实现的

网友D:
为何不用现成的锁相环比如ADI公司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项目中,任意频率的估计不行吧

频率范围从几HZ到几k,倍频系数2到10。我之前想的是 先直接测出频率 在对主时钟进行分频得到 ,但发现会对相位有影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为何不用现成的锁相环比如ADI公司的?

ADI有纯数字锁相环吗?模拟锁相环输入信号范围太小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锁相环肯定是有的,ip都是基于原语实现的,找到相关的原语,然后把输入参数通过程序配置一下。应该就可以了 ...

谢谢,我在其中只找到了模拟锁相环的ip核。纯数字的没有找到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锁相环肯定是有的,ip都是基于原语实现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频率范围从几HZ到几k,倍频系数2到10。我之前想的是 先直接测出频率 在对主时钟进行分频得到 ,但发现会 ...

频率范围从几HZ到几k,没法用altera自带的PLL实现的

网友:
ALTERA的PLL有可动态配置的,可以查阅一下相关资料,实际中没有用到过

网友:
低频的话自己做一个数字锁相环应该是可行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