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B 数据、上下条记录指针的问题,求帮助

楼主(2014-09-12):
情况是这样的,我数据库有N条记录。我读出数据到LISTVIEW里,双击任意一条就弹出如下表格查看详细情况,

如果我要查看另外的记录就要关闭当前窗口,再次双击另外的记录,这样就很麻烦,查看资料得知
rs.movenext       移动到下一条
rs.MovePrevious  移动到上一条

可以完成这个工作,但是这个移动是基于数据库里第一条开始的,请问怎么样才能我选中的那条记录就从那条开始,就是我双击后怎么改变这个“记录指针”(可以这么叫吧)?麻烦说下啊谢谢!

网友A:
rs.CursorLocation = 3设定为使用用户端cursor

rs.AbsolutePosition  当前记录游标

rs.move 3 移动游标到第3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s.CursorLocation = 3设定为使用用户端cursor

rs.AbsolutePosition  当前记录游标

谢谢搞定了,用了你说的方法 rs.move 不过事先获取了listview选中的行号来作为 rs.move 的参数传递。嘿嘿!谢谢

编辑原因,写漏了

网友:
看看这种学VB

网友:
没学过vb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rs.CursorLocation = 3设定为使用用户端cursor

rs.AbsolutePosition  当前记录游标

大师,我用jmail发送邮件的时候,需要的时间很长(这个没问题,因为最终都发送成功),但程序除了发邮件以外,程序时间也不走了,其他的什么都干不了,要等邮件发送完毕后才能恢复,这个是撒问题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师,我用jmail发送邮件的时候,需要的时间很长(这个没问题,因为最终都发送成功),但程序除了发邮件 ...

创建一个线程, 将代码放到线程里执行, 就不会卡了...

网友B:
楼主问题解决没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问题解决没有

没有,求指点,线程一开,立即崩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创建一个线程, 将代码放到线程里执行, 就不会卡了...

线程一开立即程序立即崩溃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线程一开立即程序立即崩溃了

代码问题吧

楼主:
不知道了,在网上找了个能用的,但是移植到我们里面去就是要卡死。不知为何,还原为原来的方法,顺便上传我找来得附件。

网友:
vb6的多线程很难用,很不建议,建议用vb7.或者csharo

网友:
VB学过一阵子

网友:
学过VB,都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