吐槽飞思卡尔KE库kexx_drv_lib

楼主(2014-09-12):
FRDM-KE02终于到了呢,马上试了几个测试程序,平台Keil,本想写几个Dhrystone测试,结果发现使用官方库kexx_drv_lib的时候,只能在使用了Microlib的时候正常运行,使用Microlib还怎么进行Dhrystone测试啊

查了原因啊查原因,我发现了个我不能理解的地方就是vectors.c这个文件!!!
FSL的工程师们是怎么想的,弄出个这么鸡肋的东西来,至少是在Keil平台上是一个鸡肋
且听我娓娓道来,我是如何不能忍受的
这是vectors.c的部分程序
#ifdef KEIL
const vector_entry  __vector_table[] __attribute__((at(0x00))) =
#elif (defined(__GNUC__))
//void (* const __vector_table[])() __attribute__ ((section(".vectortable"))) =
void (* const InterruptVector[])() __attribute__ ((section(".vectortable"))) =
#else
#pragma location = ".intvec"
const vector_entry  __vector_table[] = //@ ".intvec" =
#endif
{
   VECTOR_000,           /* Initial SP           */
   VECTOR_001,           /* Initial PC           */
   VECTOR_002,
   VECTOR_003,
   VECTOR_004,
   VECTOR_005,
   VECTOR_006,
   VECTOR_007,
   VECTOR_008,
   VECTOR_009,
   VECTOR_010,
   VECTOR_011,
   VECTOR_012,
   VECTOR_013,
   VECTOR_014,
   VECTOR_015,
   VECTOR_016,
   VECTOR_017,
   VECTOR_018,
   VECTOR_019,
   VECTOR_020,
   VECTOR_021,
   VECTOR_022,
   VECTOR_023,
   VECTOR_024,
   VECTOR_025,
   VECTOR_026,
   VECTOR_027,
   VECTOR_028,
   VECTOR_029,
   VECTOR_030,
   VECTOR_031,
   VECTOR_032,
   VECTOR_033,
   VECTOR_034,
   VECTOR_035,
   VECTOR_036,
   VECTOR_037,
   VECTOR_038,
   VECTOR_039,
   VECTOR_040,
   VECTOR_041,
   VECTOR_042,
   VECTOR_043,
   VECTOR_044,
   VECTOR_045,
   VECTOR_046,
   VECTOR_047          // END of real vector table
};
// VECTOR_TABLE end
#ifndef KEIL
#ifndef USE_BOOTLOADER
#ifdef KEIL
const uint32_t  __flash_config[] __attribute__((at(0x400))) =
#elif (defined(__GNUC__))
const uint32_t __flash_config[] __attribute__ ((section(".cfmconfig"))) =
#else
#pragma location = 0x400
__root const uint32_t  __flash_config[] = //@ ".intvec" =
#endif
{
   CONFIG_1,
   CONFIG_2,
   CONFIG_3,
   CONFIG_4,
};
#endif
#endif

我们可以看到,在0x0000位置强制放置了__vector_table[]数组
在0x0400位置本也打算强制放置__flash_config[]来着,可是如下的宏命令
#ifndef KEIL
#ifndef USE_BOOTLOADER
#ifdef KEIL

可知,这段话在KEIL下无效

接上次我分析的启动文件,startup_MKE02Z2.s,在里面也定义了
; Vector Table Mapped to Address 0 at Reset

                AREA    RESET, DATA, READONLY
                EXPORT  __Vectors
                EXPORT  __Vectors_End
                EXPORT  __Vectors_Size

__Vectors       DCD     __initial_sp  ; Top of Stack
                DCD     Reset_Handler  ; Reset Handler
                DCD     NMI_Handler  ; NMI Handler
                DCD     0  ; Reserved
                DCD     0  ; Reserved

难道__vector_table和__Vectors不冲突吗??
使用microlib时,我把vectors.c删掉,编译看map文件,部分如下
    __Vector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0000000   Data           4  startup_mke02z2.o(RESET)
    __Vectors_En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00000c0   Data           0  startup_mke02z2.o(RESET)
    __Vectors_Siz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00000c0   Number         0  startup_mke02z2.o ABSOLUTE
    __ma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00000c1   Thumb Code     0  entry.o(.ARM.Collect$$00000000)
    _main_st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00000c1   Thumb Code     0  entry2.o(.ARM.Collect$$00000001)
    _main_scatterlo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00000c5   Thumb Code     0  entry5.o(.ARM.Collect$$00000004)

可以发现,.s里的__Vectors放置在了期望的0x0000地址

但是按官方Demo,同时编译链接vectors.c的时候,map部分为
    __Vector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00000c0   Data           4  startup_mke02z2.o(RESET)
    __Vectors_Siz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00000c0   Number         0  startup_mke02z2.o ABSOLUTE
    __Vectors_En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0000180   Data           0  startup_mke02z2.o(RESET)
    __mai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0000181   Thumb Code     0  entry.o(.ARM.Collect$$00000000)
    _main_st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0000181   Thumb Code     0  entry2.o(.ARM.Collect$$00000001)
    _main_scatterlo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0000185   Thumb Code     0  entry5.o(.ARM.Collect$$00000004)

    __vector_tabl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0000000   Data         192  vectors.o(.ARM.__AT_0x00000000)
    _printf_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0000000   Number         0  stubs.o ABSOLUTE

居然把中断向量表放在了Flash中两次!!
也罢,库的版本还是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*!
*
* @file vectors.c
*
* @author Freescale
*
* @version 0.0.1
*
* @date Jun. 25, 2013
*
* @brief provide interrupt vector table for Kinetis E.
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FSL这样做是为了平台间的兼容?
我们再看isr.h,里面的部分内容是这样子的
#undef  VECTOR_036
#define VECTOR_036      RTC_Isr          /*!< Vector 36 points to RTC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*/

extern void RTC_Isr(void);

也就是将vectors.c里的第36号中断向量给赋值成函数RTC_Isr的地址
因为需要手动的更改.h文件里的中断向量号和函数的对应地址,这不见得比直接调用.s里的RTC_IRQHandler方便
但是,因为vectors.c的存在,.s里的RTC_IRQHandler现在已经在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,不起作用了

另一个,vectors.h里有这么一句
#elif (defined(KEIL))
#define VECTOR_000      (pointer*)__initial_sp        //          ARM core        Initial Supervisor SP
#define VECTOR_001      Reset_Handl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0x0000_0004 1 -          ARM core        Initial Program Counter
#else

使用了startup_MKE02Z2.s里的堆栈起始地址,但是startup_MKE02Z2.s里的
                IF      :DEF:__MICROLIB

                EXPORT  __initial_sp
                EXPORT  __heap_base
                EXPORT  __heap_limit

                ELSE

只有当使用了MICROLIB才被Export好不。。

可能是用ST的库用惯了,总结FSL的这个库是一个很欠完善的库,另外许多外设的函数也找不到,希望官方能够尽早推出理想的版本

网友:
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,有了像楼主这样的建议,飞思卡尔的库才能更好嘛

网友:
楼主分析的很好 ,飞思卡尔的库是要加强啦 。 个人感觉ST 的库做的比较好  ,蛮好用的

网友:
ST的库经历了N多检验,Freescale初出茅庐,当然不一样啦。

网友:
现在我用库都习惯了。希望飞思卡尔的库早点完善。

网友:
用库可以节约很多时间,fsl要重视库的完善。

网友A(2014-12-24):
民间的库有的都比官方的好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民间的库有的都比官方的好用

民间的库也仅仅支持几个版本的。。官方的库也很乱。。。希望改进吧。

网友:
楼主分析能力一流

网友:
楼主分析得真好,期待官方能出更完善的库

网友:
个人比较喜欢寄存器那种,心里的那股爱恋停留在44b0那时候的程序,,

网友:
飞思卡尔的库真的是一般 , 没那家XX公司的库好用 !

网友B:
一步步来吧,对大公司来说库还是自己搞比较合适。
对个人来说,累是必然的……用PE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步步来吧,对大公司来说库还是自己搞比较合适。
对个人来说,累是必然的……用PE吧 ...

有个好用的库,真的是很省不少时间啊

网友:
没细看过这部分 原以为是那都是会用上的 回头 我研究下 其实这个还算不错了 当然没有ST的好

网友:
使用了才知道,好奇怪,想不明白

网友:
bsp版本问题确实是个烦人的事,

网友:
- -的确有点问题,我上次测试AD就发现了,最后是用了一个勉强的办法解决

网友:
ST的库要好啊,各种库都很好,自己写不出这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