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delsim se仿真遇到如下错误,如何改?

楼主(2014-09-13):
modelsim se仿真遇到如下错误 ,

# ** Error: D:/Program Files/modelsim10.1a_se/examples/modelsim1/ddr2_ip_syn.v(175457): Module 'cycloneive_lcell_comb' is not defined.
从quartus ii 的文件夹下 搜索,这个文件名字的文件如下:
cycloneive_lcell_comb_info
cycloneive_lcell_comb.hco
cycloneive_lcell_comb_data.hco
,这个*.hco文件如何加到 modelsim工程中 ?

网友:
是不是仿真库没有添加

楼主:
正常情况下  仿真库  应该是一个*.v  或 *.vhd文件,自己添加将该文件 编译后 添加到work目录下,
但是 现在提示的 这个module  ,根本就找不到 对应这个名字的*.v或*.vhd文件 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