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子负载机,负载10mA挡时,出现这种纹波正常吗?

楼主(2014-09-13):
电子负载机,国产的贝奇CH8710C 300W的,现在测试负载3.3V 10mA挡.出现50Hz,20mVrms的纹波,正常吗, 200ma挡上以都不会
如图:

网友:
是否正常留给别人来回答,这样我认为是有问题的,它的反馈回路稳定性不够好
不过如果是测电源纹波的话,最好用功率电阻这种无源器件,而不是电子负载这种有源的设备

楼主:
我也感觉是有问题的, 正准备退货, 稳定性不好

网友A:
测试方法正确吗?如果是50Hz信号,一个可能是你示波器探针没有良好接地,再有可能就是你示波器探针使用了带线的接地夹,这个50Hz信号是通过接地夹与探头之间形成的环形天线耦合进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测试方法正确吗?如果是50Hz信号,一个可能是你示波器探针没有良好接地,再有可能就是你示波器探针使用了带 ...

200ma挡上以就不会

网友:
原来测过3.3V/10ma左右的ldo带载输出,纹波不是这样的。这个和电源也有关系吧,换电阻负载多个对比看看

网友:
有问题,退吧

网友:
测试方法有问题,电源在轻负载是有干扰传递。

楼主:
已经退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