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INLK的固件,支持到4.90,可用RTT功能

楼主(2014-09-13):
JINLK的固件,完美支持支持到4.90e,4.90e支持JLINK RTT,完爆各种printf形式,参考http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? ... p;page=1#pid7873816

网友A:
盗版jlink可刷吗

如何区分盗版的jlink是不是V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盗版jlink可刷吗

如何区分盗版的jlink是不是V8

可用,盗版的更新程序后,会出现clone提示,用这个固件则没有,可用4.9驱动。

网友:
回头试试,LZ子飞头像很带感。

网友:
下载测试一下了

网友:
已经下载,测试可用,等下试试RTT功能,非常感谢

网友:
RTT功能还没用过,有时间试一下。

网友:
这是v8还是v9的固件??

网友:
下下来试试

网友B:
release 下可用吗?

网友:
顶!RTT早已下载测试过了

网友C:
请问怎样更新固件的啊?

网友:
楼主算过,这几个文件加进去后,占用多少flash和sram空间没?如果占用不大的话,还是不错的

网友:
想问一个问题,就是调试模式CPU全速运行和非调试模式CPU的实际全速工作,有多少差别?

网友D:
刷固件可以用WIN7系统吗?

网友:
应该是v8的,v9的主芯片换成stm32了。

网友E:
请问PC端驱动是怎么解决的?XP系统之前装JLINK驱动能兼容吗?

网友:
V9换STM32?,那更加容易盗版了。

网友:
容易的话,就搞出来,我很想买一套,哈哈,现在的V8好便宜。。。

网友:
下来用的试试

网友:
长期潜水员,躺枪了,努力发帖升级

网友:
哈,感谢,山寨JLINK福音

网友:
有时间试试。这段时间一直在折腾STM32的单片机

网友:
分享了,有时间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刷固件可以用WIN7系统吗?

win7 32bit 完美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请问PC端驱动是怎么解决的?XP系统之前装JLINK驱动能兼容吗?

兼容啊!

网友:
谢谢分享 下来试试

网友:
谢了,下来升级。

网友:
是不是只能debug下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问怎样更新固件的啊?

内有教程!

网友:
下来,试一下RTT

网友:
这个必须顶

楼主:
不好意思,回复重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release 下可用吗?

可用!

网友:
谢谢楼主,这个固件救活了我的jlink

网友:
这么好的东西下载下来测试看看。

网友:
先现在来试试

网友:
lz头像是那部片了?

网友:
下载试试,顺便多看看楼主头像,

网友:
楼主提供的这个固件内部时间修改成了2018年,不会自动更新固件啊
手动更新也失败了

网友:
楼主固件更新完是2018的吗?这个固件因为不会自动更新,所以比较稳定

网友F:
我升级完是这样的

网友F:
我的jlink原来固件就是这个,也是本论坛下载的,原来是因为丢固件的原因才更新的这个

网友:
我升级了一个编译时间没改过的固件,现在已经可以升级到4.90e 了,固件我也传上来吧

有没有高手愿意把4.90e的固件直接存到文件里,这样重烧固件后就不用现升级固件了,另外把编译时候也改成2、3年后的,这样升级驱动就不会提示升级固件,比较安全。我不会弄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的jlink原来固件就是这个,也是本论坛下载的,原来是因为丢固件的原因才更新的这个 ...

没连接开发板吧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连接开发板吧!

是没连接开发板,自动更新固件不用连接开发板吧?

网友:
我的现在已经可以使用了

网友:
楼主有没有好用的shell代码,这个要配合shell用起来更好

网友:
加rtt增加了多少flash

网友:
多谢楼主奉献啊,下载下来刷上试,话说高手太多了

网友:
這個一定要收藏起來備用,謝謝分享.

网友G:
楼主头像好淫荡。。。求出处

网友:
已经实测可用

网友:
试试4.9,4.68是比较稳定版本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我升级完是这样的

我用楼主的FW,用别一个JLINK刷进去后,再用JLINK COMMANDER看一下,就和你一样的显示,不用再升级一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我用楼主的FW,用别一个JLINK刷进去后,再用JLINK COMMANDER看一下,就和你一样的显示,不用再升级一下? ...

不行的,如果显示的跟我那个图一样,就不会提示更新固件,不能用RTT功能

网友F:
引用 网友H:
我用楼主的FW,用别一个JLINK刷进去后,再用JLINK COMMANDER看一下,就和你一样的显示,不用再升级一下? ...

你可以用我上面提供的任意SN的那个固件,刷进去按帖子里的方法设置一下SN ,再打开 jlink command就会提示升级到最新固件,这样 就可以用RTT功能了,我的已经可以正常使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你可以用我上面提供的任意SN的那个固件,刷进去按帖子里的方法设置一下SN ,再打开 jlink command就会提 ...

谢了,我改一下,试试,THANKS

网友:
感谢分享,调试会方便很多,咔咔

网友:
最近我的jlink v8重刷固件之后在CW10.6中调试K60居然不能使用SWD的接线方式,只能使用JTAG的接口方式,不知楼主及楼上各位有么有碰上过类似的情况,还望各位指点指点!

网友:
希望能用,过几天试一下

网友:
貌似是好东西 现在用的固件老是丢失,上班后换这个试试 期待

网友:
下来试试 谢谢

网友:
有时间也刷一个试试

网友:
Jlink一直坏了,过几天买个新的

网友(2014-10-16):
有时间我也来刷一次试试,我的不跑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头像好淫荡。。。求出处

电影 让子弹飞

网友:
我装的是4.90找不到jlink  rtt  client

网友:
标记下以后备用

网友:
MARK一下,以后备用

网友:
同样支持MDK是吧

网友(2014-12-16):
终于弄出来了,固件很好用,帖子教程也很好,不过有一点比较烦人,就是jlink v8 刷固件需要XP系统  NND

网友:
哪里可以买正版的JLINK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