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BLDC反电动势的波形

楼主(2014-09-13):
最近做的BLDC控制器温度不高,但马达温度很高,不知道原因是不是在马达这边
下面的波形图是通过外力令BLDC马达转动,然后用示波器抓回来的电波形
请大神解答,感谢!

测试电路:

1. 三相UVW反电动势信号(叠加)

2. 三相UVW反电动势信号(分开)

3.HALL A与反电动势信号U

4.HALL B与反电动势信号V

5.HALL C与反电动势信号W

6.三路HALL信号(叠加)

7.三路HALL信号(分开)

8.三路HALL信号

网友:
应该是驱动方式有问题……

网友A:
反电势波形明显有问题。

网友:
正弦驱动?

网友B:
不会是电机功率小了,或者你的输出限流值太大了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反电势波形明显有问题。

谢谢,请问你有正常的波形可供参考吗?
是这样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会是电机功率小了,或者你的输出限流值太大了吧?

电机功率1500w,不过上面的图形是反电动势波形,不是驱动器的输出波形

楼主:
正弦马达的反电动势是正弦波波形。这个是方波马达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请问你有正常的波形可供参考吗?
是这样的吗?

电机反电势的波形应该是正弦波。

网友:
从反电动势看,好像电机不正常,换个电机试试。

网友(2016-09-09):
反电动势波形不太好.....

网友:
是不是因为电机不兼容导致的这样的问题

网友(2016-10-28):
过零判断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