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VR读取IO口电平是多少V才认为是高电平

楼主(2014-09-13):
我用内部上拉做按键检测,但是我测得内部上拉时 IO口的电平是2v,单片机认为这个电平是低电平,因为我用程序验证过!

网友:
对啊,有什么问题?

网友: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6184252.htm?fr=aladdin

看链接

网友:
   0.6*Vcc

网友:
按手册上的来

网友:
起码得3.5V左右吧

网友:
还是看datasheet吧

楼主:
  那就必须外部上拉咯?

网友A:
AVR单片机工作电压好像是3.3V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VR单片机工作电压好像是3.3V吧

我只用过m8和m16,后缀带L的可以2.7V到5.5V供电,不带L的需要4.5~5.5V的供电电压,但是后者可以上到16M的晶振,前者只能上8M

网友:
我试过,2.5V可能会被认为高电平

网友:
用的什么单片机?vcc多少?

网友:
给你个 ATmega16 5v 状态下,IO上拉,电流与电压的关系。

遇到问题,自己找手册。

网友:
这个好像要看你的参考电压接的多少V

网友:
手册上不都有么,一般都是VDD*0.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