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找到个PIC18F4550芯片,有官方FAE支持的吗?

楼主(2014-09-13):
查资料说这颗芯片带USB功能就想研究下,顺便研究下怎么做个上位机采集数据,做个类似示波器的东西,找了不少资料。
安装MPLAB IDE v8.80的时候遇到了下面那张图的问题,HI-TECH也装了,可这个IDE从官网下的或者其他地方下的都装不了,显示同一个问题。
以前没用过PIC的芯片,可这开发环境也太。。。按照默认路径安装在C盘的。

网友A:
从来没有碰到过,是什么系统,xp,win7?需要管理员权限的

网友B:
你用的什么系统?  我用V8.92都好好的, 最好在C盘 减少各种问题, 反正我是不喜欢新版的XC系列...

网友C:
换个电脑,换个系统试试

网友:
如果是win7,右键,以管理员权限安装,我的家里是WIN7,单位XP都没有问题,如果再不行,还有可能是你的系统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从来没有碰到过,是什么系统,xp,win7?需要管理员权限的

明显是xp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换个电脑,换个系统试试

工作电脑,没得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用的什么系统?  我用V8.92都好好的, 最好在C盘 减少各种问题, 反正我是不喜欢新版的XC系列... ...

xp,全默认装哦。

网友D:
几年前我也买了一块,一次也没有用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几年前我也买了一块,一次也没有用过

一时兴起,现在发现没有技术支持用这些真麻烦。上官方论坛,一个个就只会说官网有。

网友:
我有  我找找

网友:
估计技术支持也解决不了你这样的软件安装发生的问题,最好自己在别的电脑试一下,如果别的电脑能正常装完,说明你的安装包没有问题,直接重做系统吧!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一时兴起,现在发现没有技术支持用这些真麻烦。上官方论坛,一个个就只会说官网有。 ...

当时买它的时候就因为它有USB接口,而且封装有DIP的,方便学习USB接口,买回来才发现自己买的编程序器不支持这个型号的,最后玩不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当时买它的时候就因为它有USB接口,而且封装有DIP的,方便学习USB接口,买回来才发现自己买的编程序器不 ...

哈哈,那看来也玩不了了,编程器都没有

网友:
你可以使用MPLAB X,你以前没用过PIC的话用新平台也不错
我也是刚用PIC不久,之前安装没发现你的问题。旧版本我也用不习惯,就用了新版本

网友:
2550资料多一些。

网友:
重新下载软件.应该是下载不完整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