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功耗变小了?

楼主(2014-09-13):
我们在测每一样功能组件的功耗,感觉不对,请指教。

当通过5V输入的时候,电压为5V,电流197ma,所以我认为功率是985mw
当通过VB输入的时候,电压为3.2V,电流198.9ma,所以我认为功率是636.5mw

5V输入比VB输入多的电路只有一个分压采样电路

VB输入比5V输入多的电路有升压电路,忽略图纸中的“4_”

5V和vcc的关系

我觉得应该是VB输入的时候功耗显示更大,为什么反而变小了?电流为什么没多大变化呢?

网友A:
直接测用电端电压和电流。

网友:
直接测电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测用电端电压和电流。

恩,我试一下,但是为什么会有上述情况呢?

楼主:
用的是安捷伦的电源,是从电源上面读出来的电流值,所以也相当于直接测电流

网友B:
我在想,电流为什么该有很大变化呢?

网友C:
没看明白,电压是哪的电压,电流是哪的电流。

网友D:
同时测输入输出的电流和电压来计算功率

网友E:
VB输入比5V输入多的电路有升压电路

原因很清楚了啊!!!升压电路的效率。。。。

网友F:
你挂了负载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在想,电流为什么该有很大变化呢?

我觉得VB输入的时候功耗应该更大,因为功能多了一个,所以应该电流会变大。但和我想象的不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没看明白,电压是哪的电压,电流是哪的电流。

电压是上图标注的5V和VB的地方,2者选其1.
电流是整个设备消耗的电流,直接从安捷伦电源读出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你挂了负载了吗?

负载就是我们的设备啊,主要就是一些芯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同时测输入输出的电流和电压来计算功率

现在是通过输入电流和电压来计算功率。设备没有输出,完全是设备内部使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VB输入比5V输入多的电路有升压电路

原因很清楚了啊!!!升压电路的效率。。。。 ...

不太懂。你说升压的效率,是指产品经过升压就不能提供足够的功耗了?
现在我们电源设置的是3A的最大输入电流,应该不会造成限制吧?
对你说的不是太懂,当年没学好

网友G:
升压电路功耗+原有功耗,肯定大哦,5V是没有升压功耗的。这都需要问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升压电路功耗+原有功耗,肯定大哦,5V是没有升压功耗的。这都需要问?

我也是这么认为,但是现在是变小了
3.3V+升压电路功耗+原有功耗<5V+原有功耗

网友H:
自身的损耗你考虑了吗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我觉得VB输入的时候功耗应该更大,因为功能多了一个,所以应该电流会变大。但和我想象的不一样 ...

198.9mA不大于197mA吗 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不太懂。你说升压的效率,是指产品经过升压就不能提供足够的功耗了?
现在我们电源设置的是3A的最大输入 ...

"当通过VB输入的时候,电压为3.2V,电流198.9ma,所以我认为功率是636.5mw"

当你测 VB是 应该测 VB->VCC 之间的电流,不是依然测负载电流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自身的损耗你考虑了吗

自身的损耗?没觉得哪里有自身损耗的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198.9mA不大于197mA吗 ?

我的意思是功耗会上升,电流会变好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"当通过VB输入的时候,电压为3.2V,电流198.9ma,所以我认为功率是636.5mw"

当你测 VB是 应该测 VB->VCC ...

为什么?直接测有什么不同?
因为我需要的是VB这里需要提供多少电流维持后续工作,但是和我想象的不同。

网友:
“因为我需要的是VB这里需要提供多少电流维持后续工作,但是和我想象的不同。”

是啊!就直接测VB的负载啊,包括变换到VCC的变换器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