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推荐一款高音质语音芯片

楼主(2014-09-13):
我要做一款对语音要求比较高的手持式产品,电源是两片4.2V的锂电池可并可串,可用单片机控制,控制板体积有限,喇叭是3W左右其阻值可定制,但是要求它有低音炮类似的音质,我以前使用过ISD1730和SK80等OPT语音芯片,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。
请大家推荐一种高音质的解决方案,尽可能出来低音炮的效果。
还有个问题,使用OPT芯片效果不好是音源不好还是后级的滤波功放效果不好?

网友:
那么高的音质。估计难啊!而且手持式的做不出低音炮的效果吧!喇叭都不支持啊!

网友A:
1、低音的效果要很好,也是很困难的,因为你必须要选很好的功放,并且低音的效果涉及到的东西太多了,譬如你的腔体、整个外壳的密封性,调音电路等等

2、使用OTP芯片效果不好,大多是芯片的问题,因为OTP芯片的空间十分珍贵,所以就只能拼命的压缩语音的大小,这样就造成音源严重失真,更谈不上音色等特性了

3、顺便给楼主推荐一下我们的芯片,供您参考

网友:
感觉没有能达到楼主要求的了

网友B:
换MP3类的芯片加FLASH吧。

网友:
只是放音?不用录音?
用单片机自己做吧,8bit16k效果应该可以的。

楼主:
各位说的不无道理,但是我在淘宝网上看到一些手持式低音炮就是手电筒外形的,体积小,内嵌充电电池,声音效果还不错啊,我想应该是有解决方案的吧

网友:
VS1053B怎么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换MP3类的芯片加FLASH吧。

不瞒您说,我以前的产品上的语音用的是CPU+TF+VS1003+PAM8403;音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解码芯片也可,可能是功放选的不合适,所以播出来的效果不好,还有很大的PO音。现在正努力优化但是收效甚微

楼主:
VS1003 是一个单片MP3/WMA/MIDI 音频解码器和ADPCM编码器。它包含一个高性能,自主产权的低功耗DSP 处理器核 VS_DSP4,工作数据存储器,为用户应用提供5KB 的指令RAM 和0.5KB 的数据RAM。串行的控制和数据接口,4个常规用 途的I/O 口,一个UART,也有一个高品质可变采样率的ADC和立体声DAC,还有一个耳机放大器和地线缓冲器。 ●VS1003 通过一个串行接口来接收输入的比特流,它可以作为一个系统的从机。输入的比特流被解码,然后通过一个数 字音量控制器到达一个18 位过采样多位ε-Δ DAC。通过串行总线控制解码器。除了基本的解码,在用户RAM 中它还可 以做其他特殊应用,例如DSP 音效处理。
......
----VS1053b 是单片Ogg Vorbis/MP3/AAC/WMA/MIDI音频
----解码器,及IMA ADPCM 编码器和用户加载的Ogg Vorbis编
----码器。它包含了一个高性能、有专利的低功耗DSP 处理器
内核VS_DSP4、工作数据存储器、供用户应用程序和任何固
化解码器一起运行的16 KiB 指令RAM 及0.5KiB 多的数据
RAM、串行的控制和输入数据接口、最多8 个可用的通用I/O
引脚、一个UART、并有一个优质的可变采样率立体声ADC
(“咪”、“线路”、“线路+咪”或“线路*2”)和立体声
DAC、和跟随的一个耳机功放及一个公共电压缓冲器。
化解码器一起运行的16 KiB 指令RAM 及0.5KiB 多的数据
RAM、串行的控制和输入数据接口、最多8 个可用的通用I/O
引脚、一个UART、并有一个优质的可变采样率立体声ADC
(“咪”、“线路”、“线路+咪”或“线路*2”)和立体声
DAC、和跟随的一个耳机功放及一个公共电压缓冲器。

注: 它们差别不是很大,在使用过程中我体会到后级的功放对声音的影响很大,我做的产品是需要3W功放的

网友:
WT588D,这是我的建议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低音的效果要很好,也是很困难的,因为你必须要选很好的功放,并且低音的效果涉及到的东西太多了,譬如 ...

我在淘宝上找到了这个模块,我看了一下资料听符合我的需求,不知道它的声音效果如何,淘宝上的客服不在,没法交流

网友:
硬要找模块搜索  唯创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瞒您说,我以前的产品上的语音用的是CPU+TF+VS1003+PAM8403;音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解码芯片也可,可能 ...

暂时拆下你自己的音源,换上你认可的高音质音源,用你的功放试试。也许是你的功放甚至是声学结构的问题。

网友:
wtv   如果要音质更高   vs吧

网友C(2014-11-24):
只能用MP3级别的芯片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只能用MP3级别的芯片了

我一直在以用MP3的芯片VS1003,但是可能是功放和滤波电路没做好,语音效果一般,您有没有推荐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一直在以用MP3的芯片VS1003,但是可能是功放和滤波电路没做好,语音效果一般,您有没有推荐 ...

您何不试试我们的方案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