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VR M16驱动12864 显示问题,懂得帮帮忙

楼主(2014-09-13):
#include <iom16v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nop() NOP()
#define xtal 8
#define Set_CS() DDRD |= (1<<4);PORTD |= (1<<4)
#define Set_SID() DDRD |= (1<<5);PORTD |= (1<<5)
#define Set_SCLK() DDRD |= (1<<6);PORTD |= (1<<6)
#define Set_BL() DDRD |= (1<<7);PORTD |= (1<<7)
#define Clr_CS() DDRD |= (1<<4);PORTD &=~(1<<4)
#define Clr_SID() DDRD |= (1<<5);PORTD &=~(1<<5)
#define Clr_SCLK() DDRD |= (1<<6);PORTD &=~(1<<6)
#define Clr_BL() DDRD |= (1<<7);PORTD |= (1<<7)
#define LCDb_FUNCTION        0x38                   // 液晶模式为8位,2行,5*8字符
#define LCDb_BASCMD        0x30                // 基本指令集
#define LCDb_CLS        0x01                // 清屏
#define LCDb_HOME        0x02                // 地址返回原点,不改变DDRAM内容
#define LCDb_ENTRY         0x06                // 设定输入模式,光标加,屏幕不移动
#define LCDb_C2L        0x10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左移
#define LCDb_C2R        0x14                // 光标右移
#define LCDb_D2L        0x18                // 屏幕左移
#define LCDb_D2R        0x1C                // 屏幕又移
#define LCDb_ON                0x0C                // 打开显示
#define LCDb_OFF        0x08                // 关闭显示
void Delay(uint ms); //延时子程序
void W_1byte(uchar RW, uchar RS, uchar W_data);
void Write_8bits(uint W_bits);
void LCD_Init(void);
void LCD_INT(void);
void LCD_disp (uchar *row_line1, uchar *row_line2,uchar *row_line3,uchar *row_line4);
uchar Dis_1[]={"数控可调直流电源"};
uchar Dis_2[]={"SET:"};
uchar Dis_3[]={"实时电压:"};
uchar Dis_4[]={"实时电流:"};
float SETV = 5.00;                //如何把这个数显示到SET后面?
float SETI = 4.00;                //如何把这个数显示到SET后面?
float redV,redI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何把这个数显示到实时电压和电流后面?
void LCD_INT(void)
{
Clr_CS();
Clr_SID();
Clr_SCLK();
Clr_BL();
LCD_Init();
}
void LCD_disp (uchar *row_line1, uchar *row_line2,uchar *row_line3,uchar *row_line4)
{
uchar i = 0;
;
;
W_1byte(0,0,0x80); //显示的地址0x80
;
for(i=0;row_line1[i]!='\0';i++)
{
W_1byte(0,1,row_line1[i]);
}
W_1byte(0,0,0x90); //显示的地址0x90
for(i=0;row_line2[i]!='\0';i++)
{
W_1byte(0,1,row_line2[i]);
}
W_1byte(0,0,0x88); //显示的地址0x88
for(i=0;row_line3[i]!='\0';i++)
{
W_1byte(0,1,row_line3[i]);
}
W_1byte(0,0,0x98); //显示的地址0x98
for(i=0;row_line4[i]!='\0';i++)
{
W_1byte(0,1,row_line4[i]);
}
;
}
void LCD_single_disp(uchar single_row, uchar single_line, uchar *single_data)
{
uchar j,a,i;
switch(single_row)
{
case 1:
{a=0x80;break;}
case 2:
{a=0x90;break;}
case 3:
{a=0x88;break;}
case 4:
{a=0x98;break;}
}
for(j=single_line;j>=2;j--)
{
a++;
}
W_1byte(0,0,a); //显示的地址0x88
for(i=0; single_data[i]!='\0';i++)
{
W_1byte(0,1,single_data[i]);
}
}
void main(void)
{
LCD_INT();
LCD_single_disp(1,1,Dis_1);
LCD_single_disp(2,1,Dis_2);
LCD_single_disp(3,1,Dis_3);
LCD_single_disp(4,1,Dis_4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Init(void)
{
uchar cmd;
cmd=0x30; //功能设置 8 位数据,基本指令
W_1byte(0,0,cmd);
Delay(2);
cmd=0x0C; //显示状态 ON,游标OFF,反白OFF
W_1byte(0,0,cmd); //写指令
Delay(2);
cmd=0x01; //清除显示
W_1byte(0,0,cmd); //写指令
Delay(2);
cmd=0x02; //地址归位
W_1byte(0,0,cmd); //写指令
Delay(2);
cmd=0x80; //设置DDRAM 地址
W_1byte(0,0,cmd); //写指令
Delay(2); //延时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 数 名:W_1byte
入口参数:RW、RS、W_data
出口参数:无
函数作用:写一个字节的数据到12864 液晶,包括指令和数据
说 明:RW=1,从液晶读数据到MCU;RW=0,写一个数据到液晶;
(一般RW 都设为0,即只向液晶写数据,不读数据)
RS=1,写入的是数据;RS=0,写入的是指令;
一般模式:RW=0,RS=1;写数据
RW=0,RS=0;写指令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_1byte(uchar RW, uchar RS, uchar W_data)
{
uint H_data,L_data,S_ID = 0xf8; //11111RWRS0
if(RW == 0)
{
S_ID &=~ 0x04;
}
else //if(RW==1)
{
S_ID |= 0X04;
}
if(RS == 0)
{
S_ID &=~ 0x02;
}
else //if(RS==1)
{
S_ID |= 0X02;
}
H_data = W_data;
H_data &= 0xf0; //屏蔽低4 位的数据
L_data = W_data; //xxxx0000 格式
L_data &= 0x0f; //屏蔽高4 位的数据
L_data <<= 4; //xxxx0000 格式
Set_CS();
Write_8bits(S_ID); //发送S_ID
Write_8bits(H_data); //发送H_data
Write_8bits(L_data); //发送L_data
Clr_CS(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 数 名:Write_8bits
入口参数:W_bits
函数作用:负责串行输出8 个bit 位
说 明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_8bits(uint W_bits)
{
uint i,Temp_data;
for(i=0; i<8; i++)
{
Temp_data = W_bits;
Temp_data <<= i;
if((Temp_data&0x80)==0) //bit7 is zero
{
Clr_SID();
;
Set_SCLK();
;
;
Clr_SCLK();
;
Clr_SID();
}
else //bit7 is one
{
Set_SID();
;
Set_SCLK();
;
;
Clr_SCLK();
;
Clr_SID();
}
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函 数 名:Delay
入口参数:ms
出口参数:无
建立日期:2007 年3 月3 日
修改日期:
函数作用:毫秒级的延时程序,当晶振为12Mhz 时,xtal=12;
说 明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int ms)
{
uint i;
while(ms--)
{
for(i=1;i<(uint)(xtal*143-2);i++)
;
}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*/

以上是参照别人的代码改的
如何实现显示?

uchar Dis_1[]={"数控可调直流电源"};
uchar Dis_2[]={"SET:"};
uchar Dis_3[]={"实时电压:"};
uchar Dis_4[]={"实时电流:"};
float SETV = 5.00;                //如何把这个数显示到SET后面?
float SETI = 4.00;                //如何把这个数显示到SET后面?
float redV,redI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何把这个数显示到实时电压和电流后面?

这部分该如何分 ,或者有更好的办法请 大神支招 ,本人小白 做电源电路仿好了 程序卡了

LCD_single_disp(1,1,Dis_1);
LCD_single_disp(2,1,Dis_2);
LCD_single_disp(3,1,Dis_3);
LCD_single_disp(4,1,Dis_4);

楼主:
哥,我是来请教的, 不是发布

网友:
什么现象 说来听听

网友A:
12864可以针对坐标地址写的,你可以选择在哪个坐标上写进你要的,如在第一行的第二位上写,看下手册,上面有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2864可以针对坐标地址写的,你可以选择在哪个坐标上写进你要的,如在第一行的第二位上写,看下手册,上面 ...

temp2 ^= 1;

      dis_buf[0][0] = sCURDATE[0];
      dis_buf[0][1] = sCURDATE[1];
      dis_buf[0][2] = sCURDATE[2];
      dis_buf[0][3] = sCURDATE[3];

      dis_buf[0][5] = sCURDATE[6];
      dis_buf[0][6] = sCURDATE[7];

      dis_buf[0][8] = sCURDATE[10];
      dis_buf[0][9] = sCURDATE[11];

      dis_buf[1][0] = sCURDATE[14];
      dis_buf[1][1] = sCURDATE[15];

      dis_buf[1][3] = sCURDATE[18];
      dis_buf[1][4] = sCURDATE[19];

      dis_buf[1][6] = sCURDATE[22];
      dis_buf[1][7] = sCURDATE[23];

是这种方式吗 ?汉字和数字的如何定义?

网友B:
有的12864是不带汉字字库的,得用取模软件。带汉字字库则不需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的12864是不带汉字字库的,得用取模软件。带汉字字库则不需要

我的液晶是ST7920 带中文字库的

网友C:
float SETV = 5.00;                //如何把这个数显示到SET后面?

把浮点数转为字符串就可以了

网友:
楼主你这是驱动不了还是有具体显示问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float SETV = 5.00;                //如何把这个数显示到SET后面?

把浮点数转为字符串就可以了 ...

现在的方案就是 把 float SETV = 5.00;        转为字符 但用几个函数都没成功!! 能否给个实例?

LCD_INT();

LCD_single_disp(1,1,Dis_1);
sprintf(Dis_V,"%f%f.",SET_V,SET_I);
LCD_single_disp(2,1,Dis_2);
LCD_single_disp(2,1,Dis_V);

这样操作能编译通过但是显示不了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

用 gcvt 函数 没编译通过

楼主:
请大神帮忙看看 解决下问题!!无招了 编译软件是ICCAVR 7.22

楼主:
LCD_INT();
LCD_single_disp(1,1,Dis_1);
sprintf(Dis_V,"%f",SET_V);
LCD_single_disp(2,1,Dis_2);
LCD_single_disp(3,3,Dis_V);

这是为什么,??哪里出了问题?

网友:
建议单步调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