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Altera的fpga芯片ep3c40f324一定需要flash或sdram才能使用吗

楼主(2014-09-13):
请教各位一个问题:Altera的fpga芯片ep3c40f324外围电路一定需要flash或sdram才能使用吗?单纯使用配置芯片epcs64不行吗?

网友A:
有配置芯片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配置芯片就行了

谢谢啦!

网友B:
为什么这样问  有配置芯片就行了  把程序烧到那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这样问  有配置芯片就行了  把程序烧到那就行了

刚开始接触FPGA,有点虚。谢谢啦!

网友C:
很多DEMO板一般都是外挂RAM的,就是为了好跑NIOS用,如果不跑NIOS,内部的RAM应该都是够用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很多DEMO板一般都是外挂RAM的,就是为了好跑NIOS用,如果不跑NIOS,内部的RAM应该都是够用的。 ...

如果只是基本用途,除了配置芯片,也就没啥其他的外围芯片了吧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如果只是基本用途,除了配置芯片,也就没啥其他的外围芯片了吧。

对的 是的  100%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如果只是基本用途,除了配置芯片,也就没啥其他的外围芯片了吧。

是的,其实不要配置芯片,用外部CPU来配置也是可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是的,其实不要配置芯片,用外部CPU来配置也是可以的

如果我外部有一个dsp,dsp也能搞定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对的 是的  100%

谢谢啦~

网友F:
其实不挂flash、sdram也可跑NIOS II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其实不挂flash、sdram也可跑NIOS II~~~

学习了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