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数显卡尺的数据协议是什么?

楼主(2014-09-13):
我的数显卡尺是这样的

示波器读到的时钟信号图

http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? ... E%E5%8D%A1%E5%B0%BA
参考论坛前辈资料说有24个数据  我示波器测量只有23数据  不解

网友:
看低电平信号

楼主:
不是上升沿读取数据么?

网友:
最后一个上升沿都算,不就是24个位数据

网友:
LZ想干啥呢

网友:
做来有啥用?

楼主:
测量位移是很廉价的啊?

网友A:
比较好奇的是楼主研究这个干什么 ?
还有 是不是所有的数显卡尺都遵循这种规范

网友:
这种卡尺大部分都是这种规范,我之前有做过这个,给部门IQC检验用的,自动记录数据留档

网友:
很好的资料,留着

网友:
MARK,很廉价的位移测试方案

网友:
你的卡尺哪里买的,我也想买,我的Q:370065445

网友:
好资料,刚好要搞个测厚度的东东。

网友:
恩 不错 快捷方便

网友:
好资料,楼主卡尺那里买的?

楼主:
淘宝这种尺很多的

网友:
读取这个数据是怎么做的,是用中断还是串口同步?有发送“清零”的这个协议吗

楼主:
有的尺可以清零 有的尺不可以清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比较好奇的是楼主研究这个干什么 ?
还有 是不是所有的数显卡尺都遵循这种规范 ...

不是,之前做过一个和这不一样

网友:
应该是有两种不同 的协议的
我做过其中一种
是KEIL嵌入汇编的
这种尺子的抗感染性不好,信号的阻抗非常高。
在干扰比较厉害的地方,不能用。

网友(2015-01-13):
居然还可以这么玩

网友(2015-02-13):
正好需要,收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