仪表放大器INA121温漂大,是不是电阻问题?

楼主(2014-09-13):
电路如图,排除单片机和参考电压温漂,测得INA121输出存在温漂,-20~+70℃之间,烘箱开始运行热风或冷一吹板子,AD就开始随风摆动,INA121放大约20倍输出0.2-2V。全温区温漂在20MV左右,怀疑是不是电阻问题,电路如图,其中119MV为OPA2188根据参考跟随而来,请教,感谢。同时想问下仪表放输入前端两个10K电阻的作用,会不会存在问题,感谢。

网友A:
看了下手册,内部采用三运放模式,仪表放输入前端两个10K电阻不会影响很大,倒是R29会影响的哈,R29温飘与精度是多少呢?

网友B:
R29影响的是放大倍数,不是零飘。

网友:
真货假货?

网友C:
这个回答好.......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了下手册,内部采用三运放模式,仪表放输入前端两个10K电阻不会影响很大,倒是R29会影响的哈,R29温飘与 ...

0.02%精度 5PPM/℃的电阻 还是会飘    很奇怪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回答好...........

确定真货。很是奇怪,后记加了个LM614运放的跟随输入到单片机ADC的。不知是否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R29影响的是放大倍数,不是零飘。

是啊,跟放大有关的电路如下,通过跟随接入单片机ADC口,请帮忙查看下,问题在哪。非常感谢啊。

网友:
滤波极其糟糕,最每个芯片供电好mlcc并钽电容,可以更换成ina272 ina282这种不需要外接电阻的型号,再就是121的ref直接接地比较好

网友D:
lz为何不按照datasheet的电路做?

网友E:
楼主有否为运放输入偏置 BIAS 提供到地的通道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lz为何不按照datasheet的电路做?

亲,手册上应用如此,输入前端是惠斯通电桥压阻传感器,电路貌似是一样的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有否为运放输入偏置 BIAS 提供到地的通道?

亲,我前端是惠斯通电桥硅压阻传感器。

网友F:
看起来像是偏置无回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看起来像是偏置无回路

嗯,亲,可否提示如何操作。感谢啊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确定真货。很是奇怪,后记加了个LM614运放的跟随输入到单片机ADC的。不知是否有问题。 ...

lm614不理想,温飘大哈,估计就是它,可以直接接到ADC

网友:
记号,跟踪

网友G:
如果板子上芯片距离较远,你可以把其他地方挡住,用热风枪分别吹相关电路,看看到底是哪个地方的问题!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亲,我前端是惠斯通电桥硅压阻传感器。

惠斯通电桥Vref 多小?  S+ 及 S- 电压有否超过运放输入的共模最低下限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如果板子上芯片距离较远,你可以把其他地方挡住,用热风枪分别吹相关电路,看看到底是哪个地方的问题! ...

好主意,感谢。我测试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惠斯通电桥Vref 多小?  S+ 及 S- 电压有否超过运放输入的共模最低下限?

1.5MA恒流激励,电桥桥臂阻值约3-5K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亲,手册上应用如此,输入前端是惠斯通电桥压阻传感器,电路貌似是一样的啊。 ...

真没看出来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.5MA恒流激励,电桥桥臂阻值约3-5K。

运放12V单电源供电下,输入的共模最低下限是2.5V,而1.5mA在3K上有4.5V,看来是符合运放的要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真没看出来。。。

还请亲明示,真心感谢啊。

楼主:
测试-20~70℃全温区性能试验时,仪表放大器输出端随温度变化均发生漂移,仪表放大器25℃时输出约在0.1~2.2V左右。仅传感器零点而言,25℃时仪表放输出约120MV,但升温至70℃时,烘箱运行时,热风吹至电路板,输出即发生改变,至70℃时漂移约在20MV。INA121为双电源仪表放,是否与单电源供电有关?还是其他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款INA132这款,也是零漂太大,大概有80mv左右,是否器件本身精度问题。精度是5%,我记得,这个精度一般指电源电压乘以5%还是输入放大后的精度乘以5%?,我觉得是输入精度值乘以放大值再乘以精度5%=零漂。

网友:
试试 AD620 呢

楼主:
一个效果。

网友:
明显是干扰,前面信号太弱

网友(2014-11-25):
最近也在用INA121,关注下

网友:
楼主找到问题没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R29影响的是放大倍数,不是零飘。

放大系数漂,输出就会漂。

网友:
119mV有漂么?  R29漂不会造成20mV那么大的漂移的

网友:
将R29焊出来再吹一下看!

网友:
估计买到假货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