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f5438a初学记录

楼主(2014-09-13):
记录一下学习msp430f5438a的过程,也请各位能指正一下错漏之处,谢谢!
1、时钟系统:

//用示波器量p11.2,1,0 三个引脚查看频率输出
#include <msp430.h>

int main(void)
{
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                // Stop WDT

  P11DIR = BIT2 + BIT1 + BIT0;              // P11.2,1,0 输出
  P11SEL = BIT2 + BIT1 + BIT0;              // P11.2 输出 SMCLK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11.1 输出 MCL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11.0 输出 ACLK
  P5SEL |= 0x0C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端口选XT2功能

  UCSCTL6 &= ~XT2O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启用XT2
  UCSCTL3   |= SELREF_2 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Fllref = REFO
  UCSCTL4 |= SELA__XT2CLK + SELS_5+ SELM_5;               // 全部指向外部时钟源XT2   8M
  UCSCTL5 |= DIVM__1 + DIVS__8+ DIVA__16 ;                 // 主时钟1分频8M,子时钟8分频1M,辅助时钟16分频500K

//等待晶振稳定
  do
  {
    UCSCTL7 &= ~(XT2OFFG + XT1LFOFFG + XT1HFOFFG + DCOFFG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lear XT2,XT1,DCO fault flags
    SFRIFG1 &= ~OFIFG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lear fault flags
  }while (SFRIFG1&OFIFG);                   //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

  while(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}

网友A:
430的片子程序都差不多的,,不过感觉还是没有stm32好用

楼主:
这几天都没时间更新,帖子都沉了!

网友:
总觉得上来就启用XT2会造成不稳定,快速断电重启很容易死机

网友:
TI官网上不是很多历程吗?可以参考看看

网友:
萌新求教  等待晶振稳定是怎么回事  正常不是上电就起振了么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430的片子程序都差不多的,,不过感觉还是没有stm32好用

主要是没有库,还有就是例程太简陋了,资料全是英文的,中文的很少,英语不好,果断的放弃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主要是没有库,还有就是例程太简陋了,资料全是英文的,中文的很少,英语不好,果断的放弃 ...

唯一的优势是低功耗。。

网友:
有库,到TI网站找找
只是不是所有都有库

网友:
用CCS的GUI配置很便捷,低功耗也是很吸引人的一个特点

楼主(2014-11-07):
最近搞低功耗模式有点头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