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分享】Kinetis芯片中NVIC模块的中断寄存器的介绍应用

楼主(2014-09-13):
(图片)

网友:
【摘要】:正1NVIC模块的中断寄存器简介嵌套式向量中断控制器(NVIC)是Cortex内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它与CPU紧密结合,可对系统异常和外设中断进行控制。如图1所示,NVIC右端连接到各个外围模块,负责对外设中断进行处理;左端连接到内核,负责对内核系统异常进行处理。本文重点介绍NVIC对外围模块的中断控制。通常,在配置某个外围模块的中断功能时,除了需要设置此模块本身的寄存器中的中断使能位外,还需要配置NVIC模块中对应的中断控制寄存器,系统才会响应此外围模块的中断请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