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TM32单片机防破解的讨论

楼主(2014-09-14):
论坛里搜了不少内容了!都建立在如何保护Flash代码不被读出的基础上。如果打开芯片用抄板图的方式,是不是任何Flash芯片都防不了呢?

STM的官方提供的一个办法,采用芯片内部的96bit的Signature,看说明是ST出厂前就设置好的。加上一些应用程序的加密算法校验,是不是就不可能破了?
即使你的程序被读走了,你也找不到同样Signature的STM芯片,破了人家的程序也没用,无法复制。
大家帮忙想想这里面有没有漏洞? 我目前想不出来。

楼主:
补充一下,用户程序各个地方都可以拿这96bits来做一些简单的运算,然后判断是否合法。除非每次读取都能够通过外部的办法给他一个一模一样的Signature,否则就绕不过去

一年前帖子,现在似乎有新的进展吗?
http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? ... B%E8%A7%A3%E5%AF%86

网友A:
看价值,拿到hex反向工程的话那个东西就没用了.

网友:
这真的是一个思路,设置一些mask什么的,可以的应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价值,拿到hex反向工程的话那个东西就没用了.

昨天刚听到的消息,
STM32F103VCT6  单片机, 破解为2万, 反成源程序8万。。。
感觉以后啊, 还写个毛程序。。。

真没想到现在科技已经进步到如此地步了!!! 一个个不可能的事情都在变成可能!

网友:
楼上的比我听到的还贵了,现在不少都用外部加密芯片来提高安全性

网友:
外部加密?方案?

网友B:
简单的可以外加ds2401 数学id芯片

网友:
一般的了解别人的产品的软件功能,重新写程序。破解是没技术含量的抢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简单的可以外加ds2401 数学id芯片

DS2401一般售价多少钱?

网友:
我突然想到单片机加密用联网验证的形式会不会好点...

网友:
我还真不信能返出源程序,返出的最多是汇编代码。

网友:
防不胜防,我看过一个同类产品,能响应我们的上位机命令,肯定是代码流出去了

网友:
源代码其实是可以反出来的,就是反出来的定义啊,标号啊都是流水号,特别扯淡,要看懂也是个人才了.

网友C:
芯片内部的96bit的Signature是可以复制的,已经确认。
只能软加密+物理方法以强制让破解者开盖,让破解费用达到几万以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芯片内部的96bit的Signature是可以复制的,已经确认。
只能软加密+物理方法以强制让破解者开盖,让破解费用 ...

好吧,听到此消息感到无比惆怅,看来只能自备一个加密芯片了。

网友D:
IDA 按F5 很强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IDA 按F5 很强大

只要确保系统上有东西能保证唯一性,反汇编也没用!我随便改个东西都能让Crack成本翻倍

网友:
这个帖子的讨论方法也不错,
http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? ... =%E5%8A%A0%E5%AF%86

网友:
偷需求就好了,何必直接偷代码

网友E:
我现在担心是如何让单片机安全跟外部校验芯片通信.破解者理论上可以线上监听得到协议,有大侠给个建议或者方案吗.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现在担心是如何让单片机安全跟外部校验芯片通信.破解者理论上可以线上监听得到协议,有大侠给个建议或者方 ...

传统的公钥私钥的方式即可解决侦听的问题。

关键在于单片机内的私钥解密过程要足够的复杂,不易被破解。

网友F:
论坛里有人说道, 芯片内部的96bit的Signature 可以改写 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论坛里有人说道, 芯片内部的96bit的Signature 可以改写 ...

是的,这是个悲剧的消息!只能用外部的加密芯片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这是个悲剧的消息!只能用外部的加密芯片了。

必须在外部加密芯片中运行一部分代码才行
唯一序列号, 双向验证等等几乎无用 ...

楼主:
准备采用一款自己做的算法芯片,外面找不到的,算法芯片的输入采用模拟信号输入

序列号由这个模拟输入产生,同时STM也需要AD去获取这个模拟量,然后,这个模拟量也是正常功能所需要的。

网友:
还是用外边加密芯片可靠吧

网友:
加密只能提高破解成本,
这要看你的产品和开发费用来选择,

真正程序上会加密到最高级别的,世界上也可能只几个高人了,是不可能公开方案的,公开了就降低级别了。(听说开盖后的HEX可以上模拟器上调试的)

1:基本加密;
2:简单软加密;
3:高级软加密(很费时间);
4:物理破坏IO口;
5:多芯片方案,比如多CPU,加入CPLD或FPGA;

收个几千元的开发费,就选个上万破解的方案即可。

网友:
用外边加密芯片是可靠,可是成本又提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