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ccavr里NULL没有么?

楼主(2014-09-14):
if(strstr(RXBuffer,ptr)!=NULL)
编译总出错,说是未定义变量,这么用有错么

网友:
定义下为0

网友:
编译器一般没有定义的

网友A:
自己定义一下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自己定义一下试试

我找到了,但是提示
operands of != have illegal types `int' and `pointer to void'|
strstr返回的不都是指针么,null不也是指针么,怎么会有in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