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厂中的不同PLC 如何组网,进行远程操作PLC中的数据

楼主(2014-09-14):
请问 ,工厂中的不同型号的PLC 如何组网,进行远程操作PLC中的数据?
PLC 可能有欧姆龙 三菱 等型号,如何进行远程数据操作,用组态软件? 还是怎么处理? 请大侠支招!

网友:
可以使用moldbus自己实现么,如果plc支持modbus的话

网友:
关键是远程的概念,如果是距离不很远,可以考虑局域网(远一点的话用光纤),如果用互联网,就要用组态软件+WEB SERVER客户端来实现。

网友:
组态王应该有相应的组件?

网友:
比较关心的 物理连接如何实现?  用RS485? 232?
多路232 如何实现汇总连接至一台电脑?

楼主:
我想物理连接 用422 或者 485 ,或者以太网 。
距离不远,就是在工厂中实现组网通信。取得PLC 数据

组态软件能不能实现各种PLC的连接?
能取得各种plc的数据?

网友:
OPC   ,组态软件提供很多连接方式的

楼主:
硬件用422 或者485 或者 以太网
软件 用组态
就可以实现从PLC 读写数据,不知道对不对?

网友A:
统一用mobus或者以太网不就可以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统一用mobus或者以太网不就可以了?

欧姆龙的PLC 支持modus吗 小弟对工控这类 了解到很少  能否给出具体的案例 学习一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欧姆龙的PLC 支持modus吗 小弟对工控这类 了解到很少  能否给出具体的案例 学习一下 ...

欧姆龙的modbus  http://wenku.baidu.com/link?url= ... nGIzUAVTh22Rdr6u6ey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://wenku.baidu.com/link?url= ... n13qW09VbM5cvJi0gbO

网友:
opc 通常中大型plc都可以使用opc把数据汇聚

网友:
有通讯模块啊

楼主:
有没有 具体的 实际操作案例 学习一下 针对不同厂家的PLC 的组网方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