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推荐个LED灯的可调光(用MCU控制)电源驱动芯片

楼主(2014-09-14):
容易买的,设计简单的,各方面指标比较好的
成品板子也可以
打算吧家里18W的灯改成无线遥控调光的玩玩

网友A:
蓝牙模块+单片机+mos?

网友B:
买成品改装就可以啦,某宝很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蓝牙模块+单片机+mos?

手里有闲置的2401模块,闲置的杂MCU,就差个能用MCU控制的电源模块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买成品改装就可以啦,某宝很多。

看到过,都是300~350mA电流的,我的灯是0.5W的灯珠,电流只有一百多mA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买成品改装就可以啦,某宝很多。

兄弟你用过淘宝上的吗?哪种好使,能方便改电流的?

网友:
恒流芯片 MBI5026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看到过,都是300~350mA电流的,我的灯是0.5W的灯珠,电流只有一百多mA

SC441.SC443 100多mA够了,可以PWM调光恒流驱动LED的。

网友:
特别是高压调光的不怎么好高;

网友C:
曾用过的芯片HV9910B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曾用过的芯片HV9910B

谢谢,这个貌似用起来很简单,我去琢磨琢磨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谢谢,这个貌似用起来很简单,我去琢磨琢磨

MP4000  价格更有优势,就是不隔离,危险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MP4000  价格更有优势,就是不隔离,危险

谢谢,看了下和9110B的应用电路结构差不多,看来两个都是不隔离的

有木有隔离式的啊?

网友D:
PI大把的,设计相对简单,有计算软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PI大把的,设计相对简单,有计算软件

是说的powerint吧?哈哈我去看看

网友:
阻容降压 得到单片机供电电压,单片机控制可控硅,可控硅电路加入灯泡即可实现调光。
电路简单,成本低

网友:
想弄个可调色的灯。。。

网友:
有很多LED驱动电源带控制端,自己加个mcu控制比较容易实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