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学习笔记二】原创,使用PE进行FRDM-KE02工程搭建

楼主(2014-09-14):
飞思卡尔提供的库有待完善,估计做测试的时候暂时用不了库了,那就用一下PE吧,最初用PE的时候是58600的版本,现在改用eclipse后,界面好看了许多,但占用资源也较多,需要一个好的PC

安装最新版的PE v10.4

新建PE工程,命名为HelloPE

选择器件

Project Mode为standalone表示库文件复制到当前项目目录下

编译器选择keil

首先是CPU配置

选择外部晶振,10M

在时钟配置里,选择FEE,表示外部晶振

因为这里的CM内核最高20MHz频率,所以选择输出时钟20MHz

Bys Clock最高20MHz

在编译配置里,可以选择编译的方式,链接文件等

添加RGB LED,右键单击FTM1

这里需要说明的是,_LDD为底层的逻辑器件,对于一般的应用,选择非LDD会方便许多,因为非LDD的配置自动调用_LDD,否则的话,你需要自己调用LDD
LDD将器件封装成了统一的类型,详细可以自己了解,这里就先不说了
选择为FTM1_CH0,是RGBLed中的GREEN,Advanced模式可以配置名称

选择生成的代码

同样的方法添加其它两个LED
需要注意的是,使用同一个FTM时,选择已有的TU就可以了,否则选择重新生成TU

添加Usart1

配置波特率等

配置中断,已支持块收发

选择生成代码

整个的工程

生成的文件目录

新建目录,放置Keil工程

在上面的目录新建Keil工程,不添加启动文件

更改分散加载文件Linker选项

添加C/C++选项的include

选择生成文件的位置,添加output

添加源文件,配置好的项目目录为

编写代码

上述代码实现的功能为
串口回显输入,并且每输入一个(串)字符,就更改LED的显示
工程打包,希望对大家有帮助

编辑原因:更改图片

网友:
学习。图文并茂,比转的好多了。

网友:
支持原创,PE 用着还不错吧?

网友:
我赛,PE原来这么爽!

网友A:
楼主,弄出来的代码尺寸在mdk,gcc,iar上编译出来分别多大?

网友:
比较详细,没用过pe

网友:
装eclipse确实对PC的性能要求比较高,之前在eclipse下装了安卓的虚拟机,每次打开都卡在启动界面上,弄的我一怒之下直接卸载了。

网友B:
没用过eclipse,楼主是装了keil,pe,eclipse吗?然后呢,怎样将pe的那个选项加入到eclipse中啊

网友:
很详细呀,哪天试试!

网友:
感觉与FPGA的端口分配功能好像啊

网友:
没用过pe,我先问问度娘啥是p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弄出来的代码尺寸在mdk,gcc,iar上编译出来分别多大?

iar上面一直出hardfault错误,还在查原因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用过eclipse,楼主是装了keil,pe,eclipse吗?然后呢,怎样将pe的那个选项加入到eclipse中啊 ...

PE就是集成了eclipse的,安装pe时一下子安装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PE就是集成了eclipse的,安装pe时一下子安装的

原来是这样,谢谢

网友:
功能很强大,如果出中文版,就更方便!

网友C:
楼主哪个版本IAR?  我用PE10.4,IAR 7.20.5.7624打开总是有一大堆报错:Error[pe7]:unrecognize token;怀疑iar的原因。因为转出到keil  没问题。求高手解答

网友C:
如下图所示,文件一二三行报警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哪个版本IAR?  我用PE10.4,IAR 7.20.5.7624打开总是有一大堆报错:Error:unrecognize token;怀疑iar ...

我上传的这个是KEil MDK下面的,IAR的我没有上传呢,需要IAR的话,得你自己手动设置编译器为IAR,然后手动建立IAR的项目,然后将PE生成的文件添加进去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下图所示,文件一二三行报警

1、2、3行报警,说明编译器是C90标准版,不支持/**/的注释可能,将编译器选择为C90扩展版,或C99试一下
或者是文件的编码有问题

编辑原因:补充
不对,我记错了,编译器应该是都支持/**/的才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、2、3行报警,说明编译器是C90标准版,不支持/**/的注释可能,将编译器选择为C90扩展版,或C99试一下

看编译器默认都是C99设置的,打开的时候 说工程包含未知的tool''.iar换版本重装还是这样报错。
我编译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,请问大家怎样才能把警告去掉呢?谢谢
Warning[Pa050]: non-native end of line sequence detected (this diagnostic is only issued once),
看来只有在keil 4.73下面弄了.keil 5.1 怎么没有Eclipse的插件?

网友:
谢谢分享,我抽点时间学一下。

网友:
楼主可否示范一下用KDS生成KL16的串口中断收发程序呢?

帮助文档里面的例程却是查询的

网友:
太详细了。备用。

网友:
还是很不习惯pe的方式,最近艰难学习寄存器操作的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