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同步整流DC-DC电源模块 DIY普通焊台为300KHZ高频焊台

楼主(2014-09-14):
一直想做个高频焊台,但是没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,最近想出了一条捷径并付诸行动,把手里闲置的一个普通焊台改造成了一个高频焊台,淘宝上找来了一个高频手柄和一个DC-DC同步整流的电源模块 24v转12v5A 的 工作频率300KHZ,因为模块的驱动管是上下两个MOS管推挽输出,输出是12v,24v输入时刚好得到峰值12v的对称方波,因为12v驱动高频手柄电流不够大,又绕了一个高频变压器,比例为1:3 把电压提升了3倍,这样带载后实际输入功率24v2.8A,基本可以达到我的要求了,变压器初级电感量为40uH,次级大概500uH,输出耦合电容0.047uF 一定要高频低阻抗的否则发烫厉害

网友A:
你是用这个模块加上你绕好的变压器直接来驱动手柄的么?
这个比以往的高频变压器简单很多啊!
原来的旧焊台里边的控制板还能继续利用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用这个模块加上你绕好的变压器直接来驱动手柄的么?
这个比以往的高频变压器简单很多啊!
原来的旧焊台里 ...

是的 旧焊台驱动输出接口2根线割断,接到这个模块输入端,转换成高频电流信号后又接回手柄输出接口上,电源模块的改动也非常简单 接上输入输出滤波电容,电感去掉 接入绕好的变压器就行 ,够简单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的 旧焊台驱动输出接口2根线割断,接到这个模块输入端,转换成高频电流信号后又接回手柄输出接口上,电 ...

恩,简便快捷。
就相当于把原来的手柄输出线接到电源模块的输入了。
能告诉下电源模块的型号么?还有就是手柄的购买地址,谢谢。

网友:
顶 高手多啊

网友A:
但是受电源模块的限制,烙铁的加热功率只有60W吧?

网友:
自己做一些东西最难的就是最后的漂亮工装,这个办法挺好充分利用旧物改造自制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恩,简便快捷。
就相当于把原来的手柄输出线接到电源模块的输入了。
能告诉下电源模块的型号么?还有就是 ...

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 ... id=21474288126&模块是这家买的 (不要说我打广告哦 跟我没半毛关系),手柄淘宝搜 203H高频手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但是受电源模块的限制,烙铁的加热功率只有60W吧?

嗯 差不多 反正够用了

楼主:
已经在使用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嗯 差不多 反正够用了

好的!谢谢!

网友A:
原来的这个模块是一个电感,你把电感换成了变压器,模块原来的输出端是怎么处理的呢?短路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原来的这个模块是一个电感,你把电感换成了变压器,模块原来的输出端是怎么处理的呢?短路了? ...

不用管 接了输出滤波电容空着就行

网友:
不错!手头没有焊台,但还是帮顶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用管 接了输出滤波电容空着就行

把电感换成变压器,然后输出接滤波电容是吧?
这个模块的输入时24V是关键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电感换成变压器,然后输出接滤波电容是吧?
这个模块的输入时24V是关键吧? ...

是的,模块最高输入41v用24v输入得到对称方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模块最高输入41v用24v输入得到对称方波

好的,有时间试一下,楼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。

网友:
不错有时间试试。

网友B:
楼主,请问升温快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请问升温快吗?

温升没有明显提高,只要是焊台驱动有周期通断 然后模块启动有延时,有效加热效率提不上去,顺便问下大家模块怎么改善启动延时?驱动芯片TI40057

网友:
频率400k加热会不会要快点?

网友:
输入变压器功率是不是小了点?

楼主:
是模块通电后会延时一下才启动,模块工作在周期通电状态,所以加热速度上不去,如果直接给电升温是很快的

网友:
谢谢!希望能做到从室温到350度在5到6秒之内,那就秒杀了市面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焊台。

网友:
DIY焊台最难搞的是手柄,山寨的很差,好的又太贵

网友:
我还是关心烙铁头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不错,就是功率小点,不知道效果怎么样

网友:
不知道哪里有好点的手柄,一直想自己做一个。

网友C:
求科普:高频焊台和普通焊台的区别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求科普:高频焊台和普通焊台的区别?

加热速度快

网友D:
很不错。解决延时问题没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很不错。解决延时问题没?

解决了加大输入滤波电容到6800UF就好了

网友:
有机会买个高频体验下,现在用的是白光也不错

网友:
好东西啊,看一下!

网友E:
多谢楼主的不吝之举,我按照LZ的过程,购买了同步电源,去除电感,外接升压变压器,目前已经做到升压了。晚上继续。

用示波器测量升压前级,发现频率时刻变化,全部大于300K。甚至到600K,估计是谐振波在捣蛋。

输入输出必须加滤波电容,我现在测试,输入输出只接了220uF,另外输出接了474J。如果缺少电容,这个模块会啸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多谢楼主的不吝之举,我按照LZ的过程,购买了同步电源,去除电感,外接升压变压器,目前已经做到升压了。晚 ...

输入输出电容尽可能大一点 频率就稳定了,变到600KHZ不可能吧,估计测量有误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输入输出电容尽可能大一点 频率就稳定了,变到600KHZ不可能吧,估计测量有误 ...

电容在最终使用时,肯定要加大的,初始暂定在1000UF,由于输入使用开关电源,所以如果输入电容太大,容易憋机。

另外高频率烙铁在测量温度时,会停止加热一段时间MS级,不知道936的烙铁,会不会也是这样子的原理。
如果是,那肯定是控制EN端,那多长时间合适呢,头疼ing。我估计定在1S合适,但1S的加热功率也不小呢。

网友(2015-08-24):
这个创意不错,可惜才看到,有空试验一下

网友F(2015-10-18):
这个简单,但模块哪里找?

楼主(2015-11-22):
引用 网友F:
这个简单,但模块哪里找?

淘宝上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