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飞思卡尔MKL03Z32VFG4的2.4G遥控开关,请大神帮忙查找问题

楼主(2014-09-14):
请大家看看有没什么问题,没有接下来我就去打板。原理图更新了

感谢:
浪里白条 网友给的建议;
caoxuedong 网友指出隔离继电器的问题。

网友:
没有看出来问题,感觉还可以,等大神的意见喽

网友:
第一图右边,排针,还有一个电阻是不是放的靠边了点。

网友A:
第二张图的nRF1是不是2.4G模块的,为什么天线要朝里放呢,这样不是影响天线效果吗?通常的做法是将天线放在板子的边缘,而且天线底下不要敷铜,或者直接是那一块挖掉。

网友B:
这么几个元件还要分3页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二张图的nRF1是不是2.4G模块的,为什么天线要朝里放呢,这样不是影响天线效果吗?通常的做法是将天线放在 ...

已更正。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么几个元件还要分3页。。。。

习惯了。本来是想自上而下的设计方法的后来发现没什么元器件就算了

网友B:
1、SWD接口 REST没有引进来,恐怕不能DEBUG
2、器件D3恐怕不会亮,当Q1导通,电流从器件KT1流到Q1的C极
3、Q1发射极和基极之间最好加一个10K电阻,因为光耦不导通时,Q1基极电压不确定
4、U5驱动最好把RE1接到二极管的阴极
5、C4 104的值为何在PCB中看到丝印比C1,C2还大并且丝印占据了C1,C2的位置
6、C8 1000uF值很大,要确定你的封装对不对

网友B:
另外,原理图中NMI管脚为悬空,最好做上拉处理,最近很多网友反应,NMI不上拉上电直接进中断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、SWD接口 REST没有引进来,恐怕不能DEBUG
2、器件D3恐怕不会亮,当Q1导通,电流从器件KT1流到Q1的C极
3、 ...

1、SWD接口 REST没有引进来,恐怕不能DEBUG
2、器件D3恐怕不会亮,当Q1导通,电流从器件KT1流到Q1的C极
3、Q1发射极和基极之间最好加一个10K电阻,因为光耦不导通时,Q1基极电压不确定
4、U5驱动最好把RE1接到二极管的阴极
5、C4 104的值为何在PCB中看到丝印比C1,C2还大并且丝印占据了C1,C2的位置
6、C8 1000uF值很大,要确定你的封装对不对
疑问:
1.REST不引貌似是可以下载程序的。我之前用过TI的TM4C只用四根线就可以下载程序了,貌似debug也没什么问题。
2.D3跟继电器的KT1的线圈应该是并联关系,怎么不会亮呢?之前有用过相同的电流,没有加光耦的,是能亮的。
3.没有疑问
4.没有疑问
5.C4的丝印不会比C1,C2大啊,怎么占了C1.C2的位置?望上图说明下。
6.我看到X宝上是有。10*20mm 25V/1000uF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另外,原理图中NMI管脚为悬空,最好做上拉处理,最近很多网友反应,NMI不上拉上电直接进中断了。 ...

好的,那我做个上拉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1、SWD接口 REST没有引进来,恐怕不能DEBUG
2、器件D3恐怕不会亮,当Q1导通,电流从器件KT1流到Q1的C极
3 ...

看图上继电器4、5脚相当于是短路的,如果这个成立,那R3和D3就被继电器4、5脚短路掉,当然,如果你试过了没问题那就没问题
C4那个是我看错了,只看了PDF的PCB图,看不怎么清楚,现在看你楼主位的3D图才看清楚了。
另外你C8的丝印被nRF1压着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图上继电器4、5脚相当于是短路的,如果这个成立,那R3和D3就被继电器4、5脚短路掉,当然,如果你试过了 ...

我估计继电器线圈有内阻,那你说要怎么改进指示灯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图上继电器4、5脚相当于是短路的,如果这个成立,那R3和D3就被继电器4、5脚短路掉,当然,如果你试过了 ...

SWD下载模式好像是不需要REST的,如果你现在有开发板的话你试试看。我现在没有开发板在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估计继电器线圈有内阻,那你说要怎么改进指示灯?

可以多加一个三极管独立驱动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SWD下载模式好像是不需要REST的,如果你现在有开发板的话你试试看。我现在没有开发板在手 ...

我用的CW10.6 调试的时候,下载完程序后有一个复位的动作,我估计就是这个RESET信号去复位的单片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用的CW10.6 调试的时候,下载完程序后有一个复位的动作,我估计就是这个RESET信号去复位的单片机。 ...

我之前用的MDK调试TI的TM4C123的时候试过就4根钱,发现能复位。不过没试过飞思卡尔的单片机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之前用的MDK调试TI的TM4C123的时候试过就4根钱,发现能复位。不过没试过飞思卡尔的单片机。 ...

我现在手里也没板子,不然可以帮你试一下
你的SWD调试器是什么?可以查一下上边的信号定义,
我是直接用的FRDM-KE02作为SWD调试器,然后根据FRDM-KE02开发板的原理图 SWD接口定义来设计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现在手里也没板子,不然可以帮你试一下
你的SWD调试器是什么?可以查一下上边的信号定义,
我是直接用 ...

我之前是用JLINK的标准20P的口,用杜邦线引出四根线。插上我画的板子的调试口去的。算了,为了保险起见,想办法加个REST端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现在手里也没板子,不然可以帮你试一下
你的SWD调试器是什么?可以查一下上边的信号定义,
我是直接用 ...

你也玩过MKL03这个系列的单片机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也玩过MKL03这个系列的单片机吗?

我用的KE02系列,不过估计调试这一套东西,Kinetis系列都差不多的。

网友C:
DC-DC隔离部分设计有问题,接继电器线圈4脚的VCC应该接VCC_,有了隔离DC-DC,你这样接继电器线圈没有电流通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DC-DC隔离部分设计有问题,接继电器线圈4脚的VCC应该接VCC_,有了隔离DC-DC,你这样接继电器线圈没有电流通路 ...

非常感谢。本来是没有加隔离,后来加上去的。一下没发现!

网友:
学习了,看这种讨论帖确实能提高能力水平。收藏。

网友D:
这继电器隔离的太奢侈了吧,用双输出的电源就好了

继电器不是洪水猛兽,做好滤波可以不用隔离

swd调试是不用rst的,如果芯片加密之后想重新使用,rst就用上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继电器隔离的太奢侈了吧,用双输出的电源就好了

继电器不是洪水猛兽,做好滤波可以不用隔离

这是做给朋友的。不是批量产品,还是安全点好。双输出电源是?可以具体解释下不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这是做给朋友的。不是批量产品,还是安全点好。双输出电源是?可以具体解释下不 ...

有两个输出绕组的变压器就好,最好是直接使用开关电源模块

图里面的电源是工频变压器吧,整流桥后面的电容C1 C3不能用钽电容,要出大篓子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有两个输出绕组的变压器就好,最好是直接使用开关电源模块

图里面的电源是工频变压器吧,整流桥后面的电 ...

工频变压器,14V的电压怎么不能用胆电容?开关电源模块?可否给个型号或者购买地址?

网友:
    多数情况下,在不考虑容量和耐压时钽电解可以替换铝电解,但在耐受瞬态尖峰过压和瞬态大电流放电方面,钽电解不及铝电解,
所以才不用钽电容吗?
的确直接整流桥出来一般用电解的。

网友:
还有复位按钮放在变压器下面是不是有点危险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