冰箱压缩机接线求助

楼主(2014-09-14):
RT,压缩机是好的,型号见照片,求懂行的指点一下该怎样接线?缺少了啥东东,最好给个图片。谢谢

网友:
都氧化了,还是别用了。顺便占位

楼主:
做气泵用 应该没有什么影响

网友:
新加坡造的,能不能量下电阻,找到公共端,加个启动电容看能不能工作,上边那个应该是热保护器

网友A:
差一个过流保护器和电磁启动器

网友:
三個端子,一個是電容端,一個公共端,一個輸入,電容端不用說,單獨接電容一根線,公共端電容的另外一根和電源,剩下接電源端,用萬用表測量,可以得到三組電阻值,最大的那組就是電容端和輸入端,找到公共端後,最少的就是輸入端大一點就是電容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差一个过流保护器和电磁启动器

這種小功率壓縮機是用電容移相運行不用啟動器的。

网友:
买个启动器插上就行了。这么老的可能还要接电容。

网友:
上面的是過熱過流保護看樣子都爛了,換一個把幾塊錢的東西,你這是1匹壓縮機大冷櫃的好東西

网友:
随便找个冰箱的一看就行了,不行再比较下,前提是冰箱不是电子温控的那种就行

网友:
万用表量的出来啊

网友:
接启动器才行的,做气泵的话容易坏,空气有杂质的,冰箱是内循环没有杂质的,还有过滤系统。

网友:
折腾折腾

网友:
这个成色太差了 不至于折腾 现在这个东西二手的多到烂 价格都不贵

网友(2015-01-21):
6楼正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