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下 春风电源中rs323通讯为什么要用光耦隔离?

楼主(2014-09-14):
(图片)

楼主:
问下  春风电源中rs323通讯为什么要用光耦隔离? 用 max3232 行吗 ?

网友:
与电脑不共地

楼主:
不隔离行吗 ?

网友:
是不是防干扰

网友:
电源外接的负载对地不确定,可能为电源的输出正或者输出负等,如果不隔离可能会与串口地产生电位差,烧坏电脑或者电源。如果负载确保是对地浮空可以不隔离。

网友:
负载切保能隔离就可以

网友:
隔离比不隔离好,这就是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