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.M4下在程序 出现这样的情况!!!怎么回事以前还是好好...

楼主(2014-09-14):
就是这样  什么原因。

网友:
http://www.freescaleic.org/module/forum/thread-592385-1-1.html,这里有人碰到过。

楼主:
什么都没说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什么都没说。。。。

“有的芯片烧写需要复位,cw里面有个run of reset选上烧写进去了”,2楼贴子中有提到解决办法。

网友:
我好想也碰到过

网友:
在选项中把run of rset勾选试试

网友:
看提示,貌似写坏了?

网友:
好像内存出问题了,先检查一下设置有没有问题,如果没问题可以换一个芯片试一下。

网友:
没有配置器件,选择配置器件,烧写的config

楼主:
我用的是IAR  不是CW..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是IAR  不是CW....

LZ可能需要提供更多信息。可能是代码的问题,http://bbs.21ic.com/icview-563473-1-1.html,该帖子中有人碰到过类似问题,该帖子中说的原因是因为频率配置和芯片不匹配引起的。